[技术文档] HK32F030 MCU的复位知识

楼主(2023-05-21):
HK32F030 MCU支持三种复位:系统复位、上电复位。
1 系统复位
除了时钟控制器的 RCC_CSR 寄存器中的复位标志位和备份区域中的寄存器以外,系统复位将所有寄
存器复位至它们的复位状态。
当发生以下任一事件时,将产生一个系统复位:
• NRST 引脚上的低电平(外部复位)
• 窗口看门狗计数终止(WWDG 复位)
• 独立看门狗计数终止(IWDG 复位)
• 软件复位(SW 复位)
• 低功耗管理复位
芯片内部的复位信号会在 NRST 引脚上输出,脉冲发生器保证每一个(外部或内部)复位源都能有至
少 40 μs 的脉冲延时;当 NRST 引脚被拉低产生外部复位时,它将产生复位脉冲。
可通过查看 RCC_CSR 控制状态寄存器中的复位状态标志位识别复位事件来源。

楼主:
2 电源复位
电源复位将复位除了备份区域外的所有寄存器。复位源将最终作用于 Reset 引脚,并在复位过程中
保持低电平。复位入口矢量被固定在地址 0x0000_0004。
当以下事件中之一发生时,将产生电源复位:
• 上电/掉电复位(POR/PDR)
• 从待机模式中返回
HK32F030 内部集成了上电复位 POR/PDR 电路。该电路始终处于工作状态,以保证系统在供电超过
POR/PDR 阈值时工作。当 V DD 低于 POR/PDR 阈值时,置器件于复位状态,而不必使用外部复位电路。
3 备份域复位
备份区域拥有两个专用的复位,它们仅影响备份区域。当以下任其一事件发生时,将触发备份区域
复位。
• 置位备份域控制寄存器(RCC_BDCR)中的 BDRST 位(该操作也将触发软件复位)。
• 在 V DD 掉电后,V DD 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