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HK32F030 的Vbat引脚问题

楼主(2023-05-20):
1  HK32F030 的供电方案中,明确表示如下:
• V DD = 2.0 ~ 5.5V:为 I/O 管脚和内部 LDO 供电。
• V DDA = 2.0 ~ 5.5V:为 ADC、温度传感器等模拟电路供电。
说明:
HK32F030 没有独立的 V BAT 管脚;只要 V DD 有电, RTC 域仍然会正常工作,支持待机( Standby )低功
耗模式。示意图如下:
供电方案
2 可编程电压 可编程电压 监测器
HK32F030 集成了一个可编程电压监测器(PVD)。PVD 监视 V DD 供电并与阈值 V PVD 比较,当 V DD 低于
或高于阈值 V PVD 时将产生中断,中断处理程序可以发出警告信息或将 MCU 切换成安全模式。PVD 功能
需要通过程序使能开启。

网友A:
也就是说这个芯片并不支持电池供电是吗

网友B:
可以通过电池的输出电源直接给芯片的VDD使用吗

网友C:
集成的这个个可编程电压监测器,它的电压基准取自于哪里呢

网友D:
PVD 监视 V DD 供电是通过特定的引脚还是其他方式呢

网友E:
所有的io引脚都能兼容2.0到5.5V的电压信号吗

网友F:
感觉这个芯片并不是适合用于小型的家用电器中

网友G:
说明是和VDD共用的

网友H:
小封装的MCU一般没有单独定位VBAT供电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