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方案相关] HC32F072之nr_micro_shell移植+源码

楼主(2023-05-20):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ic小喇叭
全网首发,硬核!
周末在家,顺便把前段时间研究的一个开源代码库的移植案例整理分享出来,希望给坛友们提供便利。我移植的mcu是小华HC32F072。

1. 开源nr_micro_shell介绍

       在进行调试和维护时,常常需要与单片机进行交互,获取、设置某些参数或执行某些操作,nr_micro_shell正是为满足这一需求,针对资源较少的MCU编写的基本命令行工具。虽然RT_Thread组件中已经提供了强大的finsh命令行交互工具,但对于ROM、RAM资源较少的单片机,finsh还是略显的庞大,在这些平台上,若仍想保留基本的命令行交互功能,nr_micro_shell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nr_micro_shell具有以下优点
1.占用资源少,使用简单,灵活方便。使用过程只涉及两个shell_init()和shell()两个函数,无论是使用RTOS还是裸机都可以方便的应用该工具,不需要额外的编码工作。
2.交互体验好。完全类似于linux shell命令行,当串口终端支持ANSI(如Hypertrm终端)时,其不仅支持基本的命令行交互,还提供Tab键命令补全,查询历史命令,方向键移动光标修改功能。
3.扩展性好。nr_micro_shell为用户提供自定义命令的标准函数原型,只需要按照命令编写命令函数,并注册命令函数,即可使用命令。
nr_micro_shell和相同配置下的finsh (finsh不使用msh)占用资源对比
原始工程添加nr_micro_shell增加量添加finsh增加量
ROM63660+3832+26908
RAM4696+1104+1304
代码仓库地址: https://gitee.com/nrush/nr_micro_shell

2. 移植步骤
      这么好这么优秀的一个代码库,我们该如何移植呢?如果你学会了移植到某一款mcu上之后,其他mcu都是照葫芦画瓢的哦。
2.1 使用git工具下载源码到你的工程目录下:
然后把源码添加到mdk工程中,如下图所示:
2.2 这里我们就要修改源码中的接口函数了
2.2.1 修改nr_micro_shell_config.h文件中的一个宏定义和一个uart发送字符的接口函数:
2.2.2 在ansi_port.c中,修改接口如下:

2.2.3  此时基本就改好了,你会发现有了发送,接收怎么办呢?
此时需要再自己工程中的串口接收中断函数中添加一个shell(ch);接口函数:
值得注意的是,此接口也可以不放在中断里面哦,也可以放在RTOS中的某个任务里。

2.2.4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啦!那是啥呢?聪明的你应该想到了,那就是初始化!调用 shell_init();接口即可。

3. 测试验证

4. 扩展: 如何添加自己的命令呢?源码nr_micro_shell_commands.c中有模板:
我自己添加的cmd如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ls command
*/
void shell_ls_cmd(char argc, char *argv)
{
        unsigned int i = 0;
        if (argc > 1)
        {
                if (!strcmp("cmd", &argv[argv[1]]))
                {
                        for (i = 0; nr_shell.static_cmd[i].fp != NULL; i++)
                        {
                                shell_printf("%s",nr_shell.static_cmd[i].cmd);
                                shell_printf("\r\n");
                        }
                }
                else if (!strcmp("-v", &argv[argv[1]]))
                {
                        shell_printf("version date: 20230326.\r\n");
                }
                else if (!strcmp("-h", &argv[argv[1]]))
                {
                        shell_printf("useage: ls [options]\r\n");
                        shell_printf("options: \r\n");
                        shell_printf("\t -h \t: show help\r\n");
                        shell_printf("\t -v \t: show version\r\n");
                        shell_printf("\t cmd \t: show all commands\r\n");
                }
        }
        else
        {
                shell_printf("ls need more arguments!\r\n");
        }
}

/*
argc是参数的数目
argv存储每个参数的起始地址和内容
*/
void shell_reboot_cmd(char argc, char *argv)
{
   if (!strcmp("reboot", &argv[argv[0]]))
   {
           shell_printf("MCU Reboot now!!\r\n");
           MCU_soft_Reset();
   }
}

/*显示各种输入信号的信息*/
void shell_speed_cmd(char argc, char *argv)
{
        if (!strcmp("speed", &argv[argv[0]]))
        {
                shell_printf("\r\n供电电压 = %d (MV) 油量 = %02d%%",Analog.Bat_vol,Analog.Oil_precent);
                shell_printf("\r\n轴流滚筒转速 = %d rpm",Drum.Speed);
                shell_printf("\r\n割台上下限范围 = [%d - %d]",Getai.Limit_Down_height,Getai.Limit_UP_height);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显示配置参数
*/
void shell_config_opt_cmd(char argc, char *argv)
{
    if (argc > 1)
        {
                if (!strcmp("erase", &argv[argv[1]]))
                {
                        shell_printf("Erease Flash Sector [250 ~ 254] !!\r\n");
                        Flash_SectorErase(Sector250_BaseAddr);
                        Flash_SectorErase(Sector251_BaseAddr);
                        Flash_SectorErase(Sector253_BaseAddr);
                        Flash_SectorErase(Sector254_BaseAddr);
                        Flash_SectorErase(Sector255_BaseAddr);
                }
                else if (!strcmp("read", &argv[argv[1]]))
                {
                        shell_printf("dump flash config.\r\n");
                }
        }
        else
        {
                shell_printf("config need another arguments!\r\n");
                shell_printf("You can press 'config erase' or 'config read'!\r\n");
        }
}

#ifdef NR_SHELL_USING_EXPORT_CMD
NR_SHELL_CMD_EXPORT(ls, shell_ls_cmd);
NR_SHELL_CMD_EXPORT(test, shell_test_cmd);
#else
const static_cmd_st static_cmd[] =
        {
                {"ls", shell_ls_cmd},
                {"config", shell_config_opt_cmd},
        {"reboot", shell_reboot_cmd},
        {"speed", shell_speed_cmd},
                {"\0", NULL}};
#endif
至此,整个移植过程就完美结束啦。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欢迎留言讨论哦。
工程源码在附件中,欢迎下载。

操作视频:

666这个很6
以HC32F072芯片为依托,移植nr_micro_shell,步骤清晰,讲解细致,配以清晰的视频,容易理解借鉴,感谢分享

网友A:
非常奈斯,这有图有真相,有代码的。

网友B:
调试好工具

网友C:
没了解这个,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楼主:
非常有意思哦,和linux一样丝滑

网友D:
在单片机上体验linux shell命令行

网友E:
nr_micro_shell 对于 ROM 和 RAM 的资源占用比较少

网友F:
实现的一个简易的shell

网友G:
玩单片机也要使用命令行工具

网友H:
主要用于在嵌入式系统中进行调试和控制。

网友I:
nr_micro_shell 就是一个命令行交互工具,可以读取用户的命令输入,解析并执行命令对应的函数。

网友J:
可以通过串口 连接到嵌入式设备,实现对设备的远程调试和控制。

网友K:
nr_micro_shell占用资源少,使用简单,灵活方便。

网友L:
可以自定义命令吗?

网友M:
微型交互式命令行(shell)工具

网友N:
非常适合用于在嵌入式MCU的使用场合

网友O:
作为一个轻量级的工具,nr_micro_shell的代码量很少,运行速度较快

网友P:
一直在找关于shell相关工具,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Q:
支持命令补全和历史记录等功能,方便用户快速输入指令。

网友R:
非常适合嵌入式系统这样资源有限的场景。

网友S:
还是喜欢用littleshell

网友S:
之前用的littleshell,看看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自定义命令吗?

可以的呀,可以自己添加linux命令~

网友T(2023-06-20):
支持一下,试过很多开源shell。

网友U:
Nr_micro_shell用于ROM和ram,减少资源使用

网友V:
不知道这个,要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W:
重要用于在单片机体系中举行调试以及节制。

网友X:
nr_micro_shell占用资本少,利用简略,机动便利。

网友Y:
实现的一个简略单纯的shell

网友Z:
可以经由过程uart,毗连到单片机装备,实现对于装备的长途调试以及节制。

网友AA(2023-08-09):
和littleshell相比,哪个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和littleshell相比,哪个更好用。

这种更简单一点更好用,自定义指令都是相通的

楼主:
分享一下我自己自定义的shell 指令:
/*
argc是参数的数目
argv存储每个参数的起始地址和内容
*/
void shell_reboot_cmd(char argc, char *argv)
{
    if (0 == strcmp("reboot", &argv[argv[0]]))
    {
        shell_printf("MCU Reboot now!!\r\n");
        MCU_SW_reset();
    }
}

/**
* @brief iap command
*/
void shell_update_cmd(char argc, char *argv)
{
        if (0 == strcmp("update", &argv[argv[0]]))
    {
        shell_printf("MCU Ready to OTA!!\r\n");
                UsrCMD.lte_update_cmd = true;
    }
}

void shell_erase_cmd(char argc, char *argv)
{
        if (0 == strcmp("erase", &argv[argv[0]]))
    {
                if (argc > 1)
                {
                        if (0 == strcmp("disk0", &argv[argv[1]]))
                        {
                                shell_printf("Erase (Inner Flash) Fatfs...\r\n");
                                //f_mount(NULL, "0:", 0);
                                BSP_fmc_erase_bank1();  // whole bank1
                        }
                        if (0 == strcmp("disk1", &argv[argv[1]]))
                        {
                                shell_printf("Erase (SPI Flash) Fatfs...\r\n");
                                //f_mount(NULL, "1:", 0);
                                spi_flash_bulk_erase(); // whole chip
                        }
                }
    }
}

void shell_list_files_cmd(char argc, char *argv)
{
        if (0 == strcmp("list", &argv[argv[0]]))
    {
                shell_printf(">List all files in disk1...\r\n");
                UsrCMD.list_file = true;
    }
}

void shell_cat_file_cmd(char argc, char *argv)
{
        if (0 == strcmp("cat", &argv[argv[0]]))
    {
                if (argc > 1)
                {
                        strcpy(UsrCMD.file_name, &argv[argv[1]]);
                        shell_printf(">File : %s\r\n",UsrCMD.file_name);
                        UsrCMD.cat_file = true;
                }
        }
}

void shell_date_cmd(char argc, char *argv)
{
        if (0 == strcmp("date", &argv[argv[0]]))
    {
                EasyTime_Get_LocalTime_to_console(MyTime.TimeZone);
    }
}

楼主:
写完了,记得回调函数的注册处理哦~
#ifdef NR_SHELL_USING_EXPORT_CMD
NR_SHELL_CMD_EXPORT(ls, shell_ls_cmd);
NR_SHELL_CMD_EXPORT(test, shell_test_cmd);
#else
const static_cmd_st static_cmd[] =
        {
                {"ls", shell_ls_cmd},
                {"update", shell_update_cmd},
        {"reboot", shell_reboot_cmd},
        {"print", shell_print_cmd},
        {"erase", shell_erase_cmd},
                {"list", shell_list_files_cmd},
                {"cat", shell_cat_file_cmd},
                {"date", shell_date_cmd},
                {"\0", NULL}};
#endif

网友AB:
看到这个100进来的

网友AC(2023-09-11):
体验Linux下的微控制器,shell命令行

网友AD:
如果你想查看这篇文章的隐藏内容,请回复

网友AE:
感觉还是没有RTT好

网友V:
我一直在寻找shell相关的工具,但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

网友AF:
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网友AG:
作为一个轻量级的东西,nr_micro_shell的代码量很少,运行速率较快

网友AH(2023-10-11):
支撑号令补全以及历史记录等功效,便利用户快速输入指令。

网友AI:
非常适合在嵌入式单片机应用中使用

网友AJ:
支撑一下,试过不少开源shell。

网友U(2023-12-07):
使用微控制器也需要使用命令行工具

网友U(2024-08-07):
支持一下。尝试了很多开源外壳。

网友Y:
非常适合资源有限的情况,如嵌入式系统。

网友AI:
我一直在寻找与shell相关的工具,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AJ:
支持命令完成和历史记录,允许用户快速输入命令。

网友W:
这对单片机系统的调试和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网友AK:
这个可以实现多级菜单吗?

网友Z:
一直在找shell相关的工具,但是找不到适合自己的。

网友X(2024-09-06):
nr_micro_shell,它为、rom和、ram消耗更少的资源

网友AD:
nr_micro_shell占用资金少,使用简单,操作方便。

网友V:
,在微控制器、shell命令行上体验linux

网友AC:
你还需要使用命令行工具来玩MCU,

网友AL:
一个简单的和简单的外壳实现

网友AM:
通过串口可以实现对设备的远程调试和控制。

网友AN:
这个支持多级菜单吗?

网友AG(2024-10-08):
可以通过进程uart连接到MCU设备,实现对设备的远程调试和控制。

网友AO:
支持自己,我试过很多开源的shells。

网友AP:
为什么呢

网友AQ:
这样能实现多级菜单吗?

网友AR:
nr_micro_shell,消耗的资源较少,用于,rom和,ram,

网友AH:
为了养活自己,我尝试过很多开源外壳。,

网友AS(2024-11-15):
关于HC32F072的nr_micro_shell移植和源码,由于字数限制,无法提供完整的描述和源码。建议查阅相关开发文档或联系厂商技术支持获取详细的移植指南和源码示例。

网友AT:
一直想要这么一个功能

网友AU(2025-01-22):
学习一下,提升个人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