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220V整流电路的几点疑问

楼主:
大家好,

买了一个别人的板子想研究下220V整流电路,虽然说网上有很多电路图,无非就是220V交流输入,用4颗二极管搭成整流桥加滤波电容输出,由于本人模拟电路非常差,所有还是有很多细节的东西没有理解。

有如下几点疑问:

1,我看到板子上变压器输出值是10.7V,这个10.7V指的是RMS还是交流输出的最大值(正弦波的波峰波谷)?
2,我现在的需求是,我需要一个5V直流和12V直流,5V直流供给单片机使用,12V直流给继电器使用,变压器输出的电压经过整流+滤波后得到12V直流电,这个直流电分两路,一路给到DCDC芯片(DCDC芯片输入电压很宽,8V~35V)降压到5V给单片机使用,另一路直接接到12V继电器,那我应该选用输出为多少伏电压的变压器?
3,我自己研究了一下,我是不是需要选择输出为9V左右的变压器?9V整流后交流变成的直流为9x1.414=12.7V,不知道这样计算对不对?其实产生5V直流都好说,因为DCDC输入电压很宽,无所谓,但是12V直接给到继电器使用的话,如果得到的电压高于12V,长期使用可能会损坏继电器线圈,低于12V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启动继电器?比如11点几伏,因为我发现用变压器整流得到的电压很难达到精确12V,要不就是稍稍低于12V,要不就是高于12V。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4,我买的这个板子(如下手绘图),我看了一下,变压器输出10.7V,他也是这么用的,一路给7805得到5V,一路直接给到12V继电器,10.7V整流成直流是15V,我不明白他是怎么能直接接到12V继电器的?我看到滤波电容输出后他接了一个二极管(D4),就算有0.7V压降,给到继电器也还有14.3V,长期使用继电器线圈不坏吗?不知道他这个二极管在这里是干嘛用的?

以上疑问有大神能解答下吗?特别是12V继电器怎么能用变压直接给他安全的供电,谢谢

网友A(2023-05-20):
楼主为何不直接用个开关电源,变压器现在很少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何不直接用个开关电源,变压器现在很少见了。

找过AC-DC的开关电源,没找到合适的,我主要需要220V转12V直流,输出电流1.2A左右,有推荐的吗,谢谢

网友A(点评):
这个有很多开关电源供你选择的,某宝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过AC-DC的开关电源,没找到合适的,我主要需要220V转12V直流,输出电流1.2A左右,有推荐的吗,谢谢 ...

金升阳

网友C:
不用开关电源也可以,不知道成本有没有降低一点。

楼主:
用不了这种品牌的,我的产品是一个低成本方案,PCB很小,需要器件直接做到PCB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何不直接用个开关电源,变压器现在很少见了。

我一开始想自己把开关电源做到板子上,但是输出1.2A电流的开关电源芯片加上外围器件也有至少20个器件了,总体成本也没下降,变压器也是逃不掉的,而且用在开关电源上的这种变压器还得定制,买不到通用的,所以感觉反而搞复杂了。。。当然某宝上有那种做好的AC-DC模块可以直接用的,但是现在还用不到这种,还是先用变压器吧

网友A(点评):
变压器就是体积大,而且重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开关电源也可以,不知道成本有没有降低一点。不用7915,直接用12V变压器也可以,能省钱。继电器12V左右 ...

我现在的电路就是跟你画的一样的,确实不复杂,我用的也是12V变压器,实际上你用12V变压器的话,实际滤波后输出直流是没有12V的,12V变压器带负载大概11V左右,算上二极管压降,最终输出的直流在13.4V左右,其实我的疑问是13.4V的电压长期加在12V继电器上,会不会对继电器线圈造成损坏?

网友D:
建议用这个10.7V300mA变压器之前先做一下简单测试。1、测试空载电压。2、测试300mA时的电压。因为变压器的线圈内阻问题,通常其空载电压要高于额定电压,那种小功率变压器的空载电压甚至可以到达额定值的1.5倍,这容易造成轻负载和重负载情况下,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这个10.7V300mA变压器之前先做一下简单测试。1、测试空载电压。2、测试300mA时的电压。因为变压器的 ...

你说的很对,空载和有负载的输出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这个变压器标称12V,实际上空载时输出13V,带负载时输出11V

网友E:
1,我看到板子上变压器输出值是10.7V,这个10.7V指的是RMS还是交流输出的最大值(正弦波的波峰波谷)?
回复:一般是指有效值
2,我现在的需求是,我需要一个5V直流和12V直流,5V直流供给单片机使用,12V直流给继电器使用,变压器输出的电压经过整流+滤波后得到12V直流电,这个直流电分两路,一路给到DCDC芯片(DCDC芯片输入电压很宽,8V~35V)降压到5V给单片机使用,另一路直接接到12V继电器,那我应该选用输出为多少伏电压的变压器?
回复:选择9V的就可以,整流后约12V,更低电压可以使用DCDC转。
3,我自己研究了一下,我是不是需要选择输出为9V左右的变压器?9V整流后交流变成的直流为9x1.414=12.7V,不知道这样计算对不对?其实产生5V直流都好说,因为DCDC输入电压很宽,无所谓,但是12V直接给到继电器使用的话,如果得到的电压高于12V,长期使用可能会损坏继电器线圈,低于12V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启动继电器?比如11点几伏,因为我发现用变压器整流得到的电压很难达到精确12V,要不就是稍稍低于12V,要不就是高于12V。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回复:见问题2.补充一点:继电器标称12V电压,通常1.5倍额定电压短时工作没啥问题,但不建议长期高压导通运行,低压一般不低于80%额定值都可以可靠动作,建议详细看一下继电器的规格书。
4,我买的这个板子(如下手绘图),我看了一下,变压器输出10.7V,他也是这么用的,一路给7805得到5V,一路直接给到12V继电器,10.7V整流成直流是15V,我不明白他是怎么能直接接到12V继电器的?我看到滤波电容输出后他接了一个二极管(D4),就算有0.7V压降,给到继电器也还有14.3V,长期使用继电器线圈不坏吗?不知道他这个二极管在这里是干嘛用的?
回复:二极管作用感觉不明显。继电器相关问题见3.

网友D:
这个是我曾经用过的一种继电器的参数。12V线圈可以到15V,具体到你的继电器也要看一下它的参数。

网友F:
想得到直流12V可以用交流输出15V

网友G:
为什么不用7812,一个不够,可以多个7812,这样电压不就稳定了

网友H:
继电器没那么娇贵。你把继电器手册贴上来。
另外可以利用驱动电路稳定驱动电流

网友H:
限流驱动继电器电路

网友I:
A1:有效值。
A2:理论上整流滤波后的电压为有效值的1.4倍,但要考虑电网电压的波动,同时兼顾继电器的最低工作电压。如果继电器的最低工作电压可达额定电压的正负10%以上,那么电网电压波动可以不必考虑考虑留取余量,否则须留10%的余量。
A3:如A3所言,必须查阅继电器的手册,确定继电器的可靠工作电压范围。
A4:同样需要查阅继电器的手册,一般来说,继电器的耐过压能力还是不错的,只要注意好散热问题。D4的作用只是防止输入反接,如果整流桥在同一PCB上,则D4无意义,可以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