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上电回路

楼主(2023-05-21):
大佬们,如标题是一个上电低功耗电路,不太理解R2这个2M的电阻起什么作用,放电电阻,还是其他用处?

网友A:
这个电路应该不能正常工作,分析如下:

驱动端POWER_ON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MOS管导通,同时,电源B+通过R1,R3开始给C2充电,R1,2,3与C2形成的时间常数约为 t=((R1+R3)//R2)*C2≈(R1+R3)*C2=78ms,MOS管开通后经过 3t = 3*78 = 234ms 后,C2左端的电压达到B+,此时MOS管被关闭。所以这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这个电路在关闭电源的时候,POWER_ON需要处于B+的电平,否则MOS管可能会常开。因为没有足够的信息,无法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