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ID调温电路可行性讨论

楼主(2023-05-21):
(无正文)

楼主:
电路调试的时候,控制端,即光耦弱电部分输出低、高的两种状态,当控制端拉高时可控硅处于半打开状态,类似50%的占空比,这是为什么

网友A(点评):
不是可控硅“半打开”,是RC吸收回路导致的。非感性负载,该RC回路没有必要。

网友B:
156V应该是通过电阻电容漏到负载的电压。

楼主:
是的,RC电路那里,取消后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6V应该是通过电阻电容漏到负载的电压。

是的

网友A:
只要你软件设计正确就可以用。另外,C11、R49是感性负载下才需要的,如果非感性负载,应该去掉。

楼主(2023-09-05):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软件设计正确就可以用。另外,C11、R49是感性负载下才需要的,如果非感性负载,应该去掉。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