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
APM32F103 官方例程SPI的GPIO配置是错的

楼主(2023-05-21):
这是官方SPI例程中的代码,输入配置成GPIO_MODE_AF_PP,输出配置成GPIO_MODE_IN_PU,官方是在故意考验用户的解BUG能力吗
void SPI_FullDuplex_Init()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SPI_Config_T spiConfig;

    /* Enable related Clock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SPI1);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A);

    /* config PIN_6  MISO */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6 ;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Config);

    /* config PIN_5->SCK , PIN_7->MOSI */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IN_PU;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Config);

    SPI_ConfigStructInit(&spiConfig);

    spiConfig.length = SPI_DATA_LENGTH_8B;

    spiConfig.baudrateDiv = SPI_BAUDRATE_DIV_32;
    /* 2 line full duplex */
    spiConfig.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 LSB first */
    spiConfig.firstBit = SPI_FIRSTBIT_LSB;
    /* Slave mode */
    spiConfig.mode = SPI_MODE_SLAVE;
    /* Polarity is low */
    spiConfig.polarity = SPI_CLKPOL_LOW;
    /*  Software select slave enable  */
    spiConfig.nss = SPI_NSS_SOFT;
    /* Phase is 1 edge */
    spiConfig.phase = SPI_CLKPHA_1EDGE;
    /* SPI config */
    SPI_Config(SPI1, &spiConfig);

    SPI_ConfigDataSize(SPI1, SPI_DATA_LENGTH_8B);

    SPI_Enable(SPI1);
}

网友A:
spiConfig.mode = SPI_MODE_SLAVE;
例程配置为从机模式,配置是对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piConfig.mode = SPI_MODE_SLAVE;
例程配置为从机模式,配置是对的。

也就是说从机模式和主机模式的话 引脚的配置是不同的是吗

网友D:
这个主从模式和引脚本身的模式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E:
引脚本身的模式关系到它的输入输出的能力以及能达到的电压范围

网友F:
我们在哪些文档中可以知道不同的功能需要配置成什么模式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们在哪些文档中可以知道不同的功能需要配置成什么模式呢

这个好像没有相关文档 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官网的例程来设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们在哪些文档中可以知道不同的功能需要配置成什么模式呢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其他的配置好 然后挨个尝试哪种方式可以用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从机模式和主机模式的话 引脚的配置是不同的是吗

/* config PIN_6  MISO */ MISO=Master In Slave Out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6 ;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AF_PP;//Slave Out=AF_PP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Config);

    /* config PIN_5->SCK , PIN_7->MOSI */MOSI=Master Out Slave In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IN_PU;//Slave In=IN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Config);

    SPI_ConfigStructInit(&spiConfig);

网友A:
SPI肯定分主机和从机模式,主机输出则从机对应输入,主机输入则从机对应输出。
配置引脚必须和自己的身份相匹配,如果是从机Slave,则配S,如果是主机Master,则配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