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分享一个驻极体放大电路参考

楼主:
比如单片机采集环境信号,是不是要对传感器放大啊,就用得到了。

电源接口与滤波

单极电源运放电路

网友A(2023-05-24):
前面的看懂了,后面这个运放,是单电源的吧,两个分压加电容实现参考中点电压。

网友A:
放大倍数是多少,没看懂,R2是跟随吗,输出等于输入?

网友B:
驻极体可以在周围空间产生电场,因此可以类比于永磁体的一种带电体。

网友C:
驻极体中存在着大量微观的电偶极子,它们通常混乱取向而显不出宏观的极化

网友D:
驻极体具有体电荷特性,即它的电荷不同于摩擦起电,既出现在驻极体表面,也存在于其内部。

网友E:
驻极体不能像电池那样从中取出电流,然而却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电压,因此是一个很好的直流电压源

网友F:
在驻极体的形成过程中除温度和电场外,还可施加其他作用如光照、辐照等而制成光驻极体、辐照驻极体等。

网友G:
驻极体有许多用途,如用于传声器、耳机、扬声器、送话器、加速度计、各式换能器、高压电源、放射性剂量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