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ESP8266使用AT指令获取时间

楼主(2023-05-23):
发送AT指令
1.复位模块

发送AT+RST

返回ready

2.测试AT指令

发送AT

返回OK

3.配置STA模式

发送AT+CWMODE=1

返回OK

4.连接wifi

发送AT+CWJAP="wifi名称","wifi密码"

返回OK

5.设置时间地域

发送AT+CIPSNTPCFG=1,8

返回OK

6.获取时间

发送AT+CIPSNTPTIME?

返回+CIPSNTPTIME:Fri Jul 22 17:33:39 2022

OK

网友A:
使用at指令获取时间 每次都需要发送这么多的前置命令吗

网友B:
时间地域设置玩一次之后 再次上电还能保持当前的设置吗

网友C:
这些at指令之间的交互 需要加入超时处理吗

网友D:
如何处理发送的指令没有返回值或者返回值非预期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何处理发送的指令没有返回值或者返回值非预期呢

我记得AT指令是有一个错误码的码表的 可以知道当前是什么错误导致的

网友F:
请问一下AT指令是通用的吗?就是无论是什么设备 只要是使用at指令 就是这些内容是吗

网友G:
esp8266 两条指令间要相隔多久

网友H:
如何用ESP8266实现一个网络时钟

网友I(2023-07-01):
程序里面怎么组字符串呢。

网友J:
ESP8266感觉被玩坏了啊,经典的无线模块。

网友K:
esp 8266设置成sta 客户端 开启透传模式 一次最多接收和发送 多少

网友L:
esp8266如何用at指令设置波特率

网友M:
可能需要根据具体的ESP8266模块和AT指令集的规范来进行调整。

网友N:
使用AT+CIPSTART命令建立TCP连接到一个可靠的时间服务器。例如,您可以连接到NTP服务器(如pool.ntp.org)。发送以下AT指令来建立TCP连接:

AT+CIPSTART="TCP","pool.ntp.org",123

网友O:
esp8266发送数据at指令方法

楼主:
使用AT+CIPSTART指令连接到一个NTP服务器,该服务器用于获取时间信息。例如,可以使用国家授时中心的NTP服务器。命令示例:AT+CIPSTART="UDP","ntp1.aliyun.com",123。

网友P:
输入AT指令来与ESP8266进行通信。首先,发送AT指令检查ESP8266是否正常响应。如果收到"OK"回复,则表示ESP8266已准备就绪。

网友Q:
等待ESP8266从NTP服务器接收到时间信息,并将其显示在串口终端中。

网友R:
不同版本的ESP8266固件可能会有略微不同的AT指令格式和支持的功能。

网友N:
在串口终端中,设置波特率为115200或其他与ESP8266通信所用的波特率一致的值。

网友S:
确保ESP8266模块已连接到可用的WiFi网络中,以确保能够成功与NTP服务器建立连接并获取时间信息。

网友T(2023-09-05):
引用 网友B:
时间地域设置玩一次之后 再次上电还能保持当前的设置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