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T技术] 通过WIFI模块(ESP8266)获取天气预报

楼主(2023-05-23):
用到的AT指令如下:

1. 关闭回显

ATE0

2. 设置为STA模式

AT+CWMODE_DEF=1

3. 设置WIFI名称和密码

AT+CWJAP_DEF=”SSID”,”Password”

4. 开启DHCP

AT+CWDHCP_DEF=1,1

5. 设置为单连接模式

AT+CIPMUX=0

6. 设置为透传模式

AT+CIPMODE=1

2.获取网络时间

获取网络时间的方式有两种,对于较新版本的固件,可以直接通过AT指令来获取。(可以通过AT+GMR指令来查询固件的版本。)

AT+CIPSNTPTIME?

对于较老版本的固件,不支持该AT指令,只能通过自己连接网络服务器来获取当前时间。具体需要的AT指令如下:

1.建立TCP链接

AT+CIPSTART="TCP","www.beijing-time.org",80

2.打开传透模式

AT+CIPSEND

3.收到‘>’符号后,随便发送个数据

4.等待接收数据

接收的数据可以先用网络调试助手来测试,如下,可以看到,数据中包含了当前的日期和时间信息,我们可以先找到字符串中“Data”的位置,再解析后面的数据。数据格式固定,直接按照字符位置解析就行。

需要注意的是,获取的这个时间是格林威治时间,与北京时间相差8个小时。

当然,也可以通过连接其它NTP时间服务器来获取时间,步骤是类似的。

3.获取天气预报

天气的获取就要比时间稍复杂一些,网上有很多可以提供天气预报的服务器,有些可以免费使用,一般都需要注册一个账号,这里以“心知天气”为例进行介绍。步骤如下:

1.注册账号。在该网站注册一个账号:
 https://www.seniverse.com/。注册之后就可以通过其开放的API来获取天气预报。有免费版和付费版,区别在于访问频次和获取的天气信息内容不同。如下:

2.查看私钥。在控制台查看账号的私钥,这个在程序中要用。

3.API。有了这个私钥,我们就可以通过API来获取天气预报了,相关的API说明可以在这里查询:

 https://seniverse.yuque.com/books/share/f4f9bf1a-d3d9-4a68-8996-950f8c88400e/sl6gvt#d29hl

先用网络调试助手测试一下:

可以看到,通过TCP连接服务器后,发送GET请求就可以收到天气预报数据,接下来就是解析数据了。

网友A:
为什么我们使用at指令的时候都需要进入透传模式呢

网友B:
SerialNet模式将本地异步串口通信转换成基于TCP/UDP协议的网络通信。其主要目是将串行通信的简单设备实现在网络上的通信,而这些设备不需要做任何改变

网友C:
DTU进入SerialNet模式后,既可以作为客户端模式也可作为服务端模式。工作在SerialNet模式下的DTU将自动完成串口到网络通信的转换,所有数据可透明的在两设备之间双向传输。

网友D:
SerialNet模式的建立首先要用AT+I命令定义所有相关的参数,然后再用一特殊AT+I命令进入SerialNet模式

网友E:
SerialNet模式定义了一系列相关的操作参数,这些参数的定义实现了网络连接所需要的属性

网友F:
当DTU工作在SerialNet模式时,在设备串口与网络之间他的工作方式就象路由器的路由过程。

网友G:
esp8266与单片机硬件连接好,然后参照datasheet,写出相应的代码就好了。

网友H:
一般使用JSON格式进行编码和解析。使用开源的JSON库,如cJSON等,可以方便地解析JSON数据,提取所需信息。

网友:
可以在PC端制作一个通过互联网获取网站天气信息和时间的程序

网友I:
可以通过第三方网站的API接口获取相关信息

网友J:
需要使用WIFI模块连接到互联网,获取网络访问权限。连接WIFI可以使用AT指令或者使用开发板上的API进行配置

网友K:
根据解析得到的天气信息,进行相应的处理和显示。可以将天气信息显示在液晶屏幕、串口终端等设备上,或者通过声音提示、灯光等方式进行反馈。

网友L:
通过向天气预报API发送HTTP请求,获取相应的天气数据。

网友M:
在编写代码时,需要考虑API的访问频率限制和数据格式等问题。

网友N:
常见的天气预报API有心知天气、聚合数据等,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API。

网友N:
使用AT+CIPSNTPTIME?指令获取当前的网络时间信息,包括年、月、日、时、分、秒等信息。

网友O:
在使用AT指令获取时间时,需要确保ESP8266已经连接上了可用的WiFi网络,并且能够正常访问NTP服务器。

网友P:
使用AT指令获取网络时间需要确保ESP8266已经成功连接到Wi-Fi网络,并且网络畅通。

网友Q:
esp8266可以做路由器吗?

网友R:
在进行时间转换时,还需要考虑不同的时区、格式和精度等问题

网友S:
墨迹天气好用,乐鑫的WIFI太牛了

网友T:
esp8266的at指令只能设置一次吗

网友U:
使用AT指令连接Wi-Fi网络。例如,使用AT+CWJAP指令连接到指定的Wi-Fi网络。

网友M:
AT+CWJAP="ssid","password" // 连接Wi-Fi网络
AT+CIPSNTPCFG=1,"ntp.ntsc.ac.cn",0,3600 // 设置NTP服务器地址和时区
AT+CIPSNTPTIME? // 请求当前网络时间

网友V:
使用AT+CIPSNTPCFG指令配置NTP服务器地址和时区等参数,并使用AT+CIPSNTPTIME?指令请求当前网络时间。

网友R:
通过AT+CIPSNTPCFG指令配置NTP服务器信息。例如,通过以下命令指定国家授时中心的服务器

网友W:
乐鑫的WIFI芯片真的是性价比高,烂大街了。

网友X(2023-07-01):
程序里面是用strcat组字符串么。

网友Y:
esp8266解析天气失败是为什么

网友Z:
求ESP8266模块的完整教程

网友AA:
解析和处理返回的JSON数据。通常,天气API返回的是JSON格式的数据

网友AB:
根据具体的需求和API文档,你可能需要进一步处理返回的JSON数据以获得更多天气信息。

网友AC:
esp8266数据传输的流程

网友AD:
参考相关文档和示例代码可以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和实现获取天气预报的功能。

网友AE:
如何实现获取天气预报信息?

网友O:
选择一个提供天气信息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并根据其文档注册账号并获取API密钥。常用的天气API服务商包括心知天气、和风天气等。

网友AF:
通过HTTP请求,将您的API密钥和所需的城市或地理位置信息发送给天气API。

网友AG(2023-09-07):
引用 网友S:
墨迹天气好用,乐鑫的WIFI太牛了

墨迹天气和乐鑫的WIFI有啥关系?

网友AH(2023-12-05):
ESP8266可以作为路由器使用吗?

网友AI(2024-01-08):
你可以在电脑上创建一个程序,通过互联网获取网站上的天气信息和时间

网友AJ:
相关信息可通过第三方网站的API接口获取

网友AK:
在举行时候转换时,还必要斟酌不一样的时区、格局以及精度等問題

网友AL:
在编写代码时,有必要考虑API访问频率限制和数据格式等问题。

网友AM:
常见的天气预报api包括了解天气、聚合数据等。

网友AN:
墨迹在天气里很有用,但乐信的WiFi很棒

网友AO(2024-03-02):
为什么ESP8266无法解析天气

网友AP:
如何取得天气预报资料?

网友AQ:
AT指令对于C等有什么区别?

网友AR(2024-06-08):
运行 at + cipsntpcfg 命令来配置 ntp 服务器信息。例如,运行以下命令来指定国家时间中心的服务器

网友AS:
了解一下透传模式的传输

网友AH(2024-08-02):
运行at+cipsntpcfg命令来配置ntp服务器信息。

网友AT(2024-09-07):
ESP8266的at命令只能设置一次吗?

网友AU:
当dtu在串行网络模式下工作时,它就像路由器在设备的串行端口和网络之间的路由过程。

网友AV:
乐心的wifi芯片真的性价比很高,烂。

网友AW:
解析并处理返回的json数据。通常,天气API以json格式返回数据

网友AX(2024-10-08):
如何获取天气预报信息?

网友AY:
改变持有时间时,还需要考虑不同时区、模式和准确性等问题

网友AZ(2024-11-09):
如何获取天气预报数据?,

网友BA:
乐心的wifi芯片真是性价比高的可怕。

网友BB(2024-12-11):
当改变保持时间时,需要考虑诸如不同时区、模式和准确度的问题,

网友BC:
乐心的wifi芯片性价比很高。

网友BD:
更改保留时间时,需要考虑不同时区、模式和准确度等问题,

网友AM:
墨迹天气好用,乐心的wifi好牛X

网友BE:
通过ESP8266的WIFI模块连接到网络,可访问天气API获取实时天气预报信息。程序编写时需注意解析API返回的JSON数据,提取天气、温度等信息以供使用。

网友AU(2025-04-04):
用Python编写网络爬虫,调用API获取数据,简单又方便。

网友BF:
看起来你已经掌握了基本的AT指令来配置ESP8266模块

网友AP:
串口控制WIFI模块,其中WIFI模块定义了网络连接所需的各种操作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