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硬件SPI与软件模拟SPI速率对比

楼主(2023-05-21):
直接测量CLK的波形。

(1)模拟SPI

可以看出,使用模拟SPI的时候是1.8MHz。

(2)硬件SPI

可以看出,使用硬件SPI的时候是12MHz 。

硬件SPI速率远大于软件SPI,因此为了提高cpu的利用率,应尽量选择使用硬件SPI。

网友A:
为什么软件模拟和纯硬件不能达到同样的速率呢

网友B:
无论是硬件spi还是软件spi  他们速度的瓶颈是不是都在io上啊

网友C:
为什么会相差这么多呢 对于iic是不是也存在这个差距?

网友D:
楼主的这两个数据都是在相同的时钟相同的波特率配置下的波形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两个数据都是在相同的时钟相同的波特率配置下的波形吗

明显波特率是不一样的啊  但是为什么要配置成不一样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明显波特率是不一样的啊  但是为什么要配置成不一样的呢

我猜测 软件模拟spi能够配置到的波特率上限就是这个

网友G:
硬件SPI和软件模拟SPI的实现方法和性能表现会受到具体硬件平台和外设的影响。

网友H:
如果要求不高或者只需要低速通信的情况下,软件模拟SPI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方案。

网友I:
可以选择使用硬件SPI或软件模拟SPI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J:
硬件SPI使用专门的SPI控制器进行数据传输,具有高速、低CPU占用率、易于实现等优点;而软件模拟SPI则需要使用GPIO等通用IO口进行实现,在数据传输速率、CPU占用率等方面不如硬件SPI。

网友K:
硬件SPI和软件模拟SPI的主要区别在于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L:
运行速率相同的情况下哪一个传输速率更快?

网友M:
硬件SPI通常能够达到几十MHz的传输速率,甚至更高,具有传输速度快且稳定等优点。

网友N:
数据传输速率可达到几百kHz甚至MHz级别

网友O:
软件模拟SPI 受到CPU负载、代码复杂度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传输精度降低和传输失败等问题。

网友P:
软件模拟SPI则是通过单片机软件控制GPIO口的电平变化来模拟SPI时序,因为需要经过CPU处理,所以传输速率较慢,一般在1MHz以下。

网友Q:
spi和I2c的速率是多少?

网友R:
肯定没有SPI硬件控制器所能达到速度更快。

网友S:
如果IO的翻转速率快于硬件SPI就可以

网友T:
软件模拟效率太低了

网友L:
硬件SPI的传输速度比软件模拟SPI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