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3.3V与5V电平相互转换的电路

楼主(2023-05-21):
在使用3.3V单片机的时候,经常会遇到3.3V转5V或者5V转3.3V的情况。这里介绍一个简单实用的电路,它可以实现两个电平的双向转换。电路十分简单,仅由3个电阻加一个MOS管构成,电路图如下:
图中,S1、S2为两个信号端,VCC_S1和VCC_S2为这两个信号的高电平电压。另外限制条件为:
1、VCC_S1<=VCC_S2。
2、S1的低电平门限大于0.7V左右(视NMOS内的二极管压降而定)。
3、Vgs<=VCC_S1。
4、Vds<=VCC_S2。
对于3.3V和5V/12V等电路的相互转换,NMOS管选择2N7002即可,也可以选用其它低Vgs的管子,还可以从坏旧硬盘的电路板上拆下一种名为PHN210T的芯片,它是一个8脚封装的贴片元件,内部有两个这样的NMOS管,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网友A:
请问这个电路的最大输出功率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B:
如果对芯片供电的话 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参数的要求  比如纹波系数啊

网友C:
电路的构思很不错 不知道测试过没有 转换效率是多少呀

网友D:
在一些对电源要求不高的场合,这个电路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E:
这两个电阻我们一般使用多大功率的呢

网友F:
但是这种电平转换的电路 它本山的功耗是不是也比较大呢

网友G:
学习,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H:
用芯片转换,CD4504,六电平转换器。

网友I:
通过三极管来实现3.3V电平转换成5V电平。

网友J:
简单的3.3V与5V之间电平相互转换的电路

网友K:
     +5V
                     R1
    3.3V o---+--[>|]--+
             R2
            GND

网友L:
3.3V和5V电平的转换可以通过电平转换器来实现。

网友M:
比如74LVC4245A等,这些芯片可以实现双向电平转换

网友N:
一个电压转换芯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