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 学院 – CRC 简介

楼主(2023-05-21):
MSP 学院 – CRC

网友A:
CRC即循环冗余校验码:是数据通信领域中最常用的一种查错校验码,其特征是信息字段和校验字段的长度可以任意选定

网友B:
循环冗余检查(CRC)是一种数据传输检错功能,对数据进行多项式计算,并将得到的结果附在帧的后面,接收设备也执行类似的算法,以保证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网友C:
CRC根本思想就是先在要发送的帧后面附加一个数(这个就是用来校验的校验码,但要注意,这里的数也是二进制序列的,下同),生成一个新帧发送给接收端

网友D:
CRC校验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预先确定一个发送送端和接收端都用来作为除数的二进制比特串(或多项式),可以随机选择,也可以使用国际标准,但是最高位和最低位必须为1;二是把原始帧与上面计算出的除数进行模2除法运算,计算出CRC码。

网友E:
附加的数要使所生成的新帧能与发送端和接收端共同选定的某个特定数整除

网友F:
模2除法与算术除法类似,但每一位除的结果不影响其它位,即不向上一位借位,所以实际上就是异或。在循环冗余校验码(CRC)的计算中有应用到模2除法。

网友G:
最实用的校验算法CRC

网友H:
一看标题还以为是什么学院,原来是MSP430的代号。

网友I:
crc算法在单片机上的实现

网友J:
CRC 校验因其简单、快速、易于实现等特点,广泛应用于数据通信领域。

网友K:
常用的数据校验方法,它可以检测出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网友L:
这种数据校验方法很实用,方便快捷

网友M:
不同的应用场景需要选择不同的 CRC 标准,如CRC-8、CRC-16和CRC-32等。

网友N:
,CRC 校验会在待传输的数据末尾添加N位校验码,使得整个数据帧长度为k+N位。

网友O:
MSP 单片机有没有crc寄存器

网友P:
#define POLYNOMIAL   0x1021      // CRC生成多项式
#define DATA_LEN    20          // 数据长度
uint8_t data[DATA_LEN] = {...}; // 待校验数据
uint16_t crc_received;           // 接收到的CRC校验码

uint16_t calc_crc16(uint8_t *data, uint8_t len)
{
    uint16_t crc = 0xFFFF;
    for (uint8_t i = 0; i < len; i++) {
        crc ^= (uint16_t)data[i] << 8;
        for (uint8_t j = 0; j < 8; j++) {
            if (crc & 0x8000) {
                crc = (crc << 1) ^ POLYNOMIAL;
            } else {
                crc <<= 1;
            }
        }
    }
    return crc;
}

if (calc_crc16(data, DATA_LEN) == crc_received) {
    // 数据正确
} else {
    // 数据错误
}

网友Q:
单片机中的CRC技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数据校验技术,能够在数据传输过程中自动检测错误并纠正。

网友R:
CRC算法将原始数据看作一个二进制数,再与一个预设的生成多项式进行除法运算,得到余数即为校验码。在接收端,同样使用相同的生成多项式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除法运算,如果余数为0,则说明接收到的数据没有发生错误,否则说明数据发生了错位或改变等错误。

网友S:
用 汇编语言 实现CRC校验码

网友T:
CRC 校验的基本原理是将需要校验的信息数据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编码,生成一个固定长度的检验码。接收端在接收到信息数据后,同样按照相同的方式对数据进行编码,然后与发送端发送的检验码进行比较,判断是否存在差错。

网友U:
CRC校验的码表里的值从哪里得来的?

网友V:
单片机 具有专门的硬件模块来实现CRC校验 。

网友W:
它可以检测到绝大部分单比特或双比特的错误,并且不需要额外的校验位。

网友X:
单片机中通过硬件电路实现CRC运算可以大大提高计算速度,而软件实现则相对较慢。

网友Y:
CRC算法有很高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