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硬件I2C1与TIM3 PWM CH2冲突

楼主:
请教大家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嘛,有没有方向提供参考一下。

使用CubeMX生成代码,在初始化后开启PWM输出,排查到I2C_Init后就无法输出PWM了。
注释掉I2C1_Init后就可以了。

  MX_GPIO_Init();
  MX_I2C1_Init();
  MX_I2C2_Init();
  MX_TIM3_Init();  //与IIC1冲突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PWM_Start(&htim3, TIM_CHANNEL_2);   //开启定时器PWM输出

  /* USER CODE END 2 */

屏幕截图 2023-05-21  (214.39 KB )

网友A(2024-05-21):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B: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C: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D: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E: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F: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G: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H: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I: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