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无法进入main函数的问题

楼主(2023-05-22):
芯片可以烧写,但是无法进入main函数,单步跟踪时发现始终卡在0xD3000040 0000 MOVS r0,r0这一步。

网友A:
是不是晶振配置有问题了

无法进入到main的话,估计是程序逻辑有问题

网友B:
前面的启动文件有没有动过啊

网友C:
进硬件中断了?

网友D:
是不是你时钟配置有问题啊?

网友E:
有可能在初始化的时候,出现问题了

网友F:
你可以用一个新的板子,来试试,判断之前的板子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G:
提示啥啊?或者运行到哪儿了?

网友H:
这是汇编吧,你看看你在这个程序加啥功能了?之前程序是否是正常的?

网友I:
有可能就是初始化,或者哪里硬件配置是错的,导致

网友J:
看看是不是时钟配置有问题

网友K:
你用官方的例程上修改,这样的话,问题会少很多

网友L:
进不来主函数,就是硬件外设啥的有问题,有可能是时钟,有可能是哪里没焊,没配置导致的

网友M:
是不是时钟没配置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