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25DV04芯片可以读取实体IC卡吗?

楼主(2023-05-22):
我最近打算使用ST25DV04做一个NFC卡,这款芯片可以读取实体IC卡,获取IC卡信息,并模拟IC卡刷卡吗?

网友A:
支持ISO15693的应该就可以读取

网友B:
这不是读卡器芯片吧

网友C:
估计不能读取

网友D:
应该是能读取,至于能不能模拟就不清楚了

网友E:
ST25这芯片好像不是阅读器芯片,是个卡

网友F:
你这不是IC卡么,咋还能读取IC卡呢?

网友G:
你看看手册吧,估计是不支持读IC的

网友H:
你可以用读写器芯片把IC卡的内容写入到NFC之中

网友I:
不能读,它本身就是模拟卡的一种

网友J:
对ST25DV04不是很懂,但是它既然是NFC卡,估计就不能支持读实体卡功能吧

网友K:
大概不支持,我记得它是模拟卡的一种

网友L:
不可以吧,你看这芯片带读卡功能么?

网友M:
是模拟卡的一种,不能读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读卡器芯片吧

这个是NFC RFID标签

网友A:
它应该是个卡吧,应该没有读卡功能

网友O:
ST25DV04应该不可以读取实体IC卡的信息吧。

网友P:
它只能将IC卡的内容写入到ROM中,用户读取的时候就是读取ROM中的内容了。

网友Q:
他是一个模拟卡芯片,不是读卡器芯片哦。

网友R:
这个芯片就是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