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系统自举程序中CANFD如何使用?

楼主(2023-05-22):
ST官网中手册“AN2606-应用笔记-STM32单片机系统内存启动方式”50.1节中关于STM32H74xxx/75xxx器件自举程序的配置中介绍FDCAN自举程序时,FDCAN1_Rx引脚和FDCAN1_Tx引脚说的是PH14和PH13,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使用的STM32H743ZI的144pin芯片中没有PH14和PH13引脚,那么该芯片的FDCAN自举程序使用的CANFD的GPIO是哪俩个?

网友A:
144脚的芯片应该没有这两个脚

网友B:
CANFD是CAN的高速版本么?

网友C:
你找找他家的例程呗,应该有CANFD的吧

网友D:
没有的话应该就不能用吧

网友E:
不是很会用CAN,之前都是用串口用的多

网友F:
CAN的话,一般都应用在啥环境上啊?

网友G:
那就用PH1314呗,可能你这个芯片不支持CANFD?

网友H:
你找找手册之中的复用IO的那个表,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I:
没有这俩IO?那是不是可以复用到其他的IO上啊

网友J:
可能比ZI更高级一些的MCU,才有PH1314引脚?

网友K:
可能STM32H743ZI不支持CANFD吧

网友L:
你找这芯片的例程,看看有没有CANFD的,如果有看看里面的配置,也许是不一样的IO复用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