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Link驱动不见了

楼主(2023-05-22):
用了很久的ST-Link驱动突然不见了,重新安装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没有,电脑重启也没用,到底怎么了,应该怎么办?

网友A:
设备管理器没有,那就是。。。真坏了。 换新吧。  或者是USB线有问题了。

网友B:
官网上有单独的驱动程序可以安装。

网友C:
重装一下驱动

网友D:
驱动有问题吧,重新装一下驱动

网友E:
没了就重新安装一下驱动呗

网友F:
按理来说,驱动不会平白无故消失的

网友G:
是不是线没接好啊

网友H:
你是不是自己删除了,而不记得了啊

网友I:
你的驱动更新一下也行的

网友J:
你是不是STlink有问题啊,也会这样的现象的

网友K:
你是不是就没安装成功过驱动啊?

网友K:
电脑重启基本无解,你就重新安装就好了

网友L:
驱动没了安装驱动,软件没了就安装软件呗,有啥怎么办的

网友M:
可能之前的驱动老,被电脑给屏蔽了?

网友N:
还没遇到过驱动丢了的事情呢,你这个问题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