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igt6可以用stm32F407zgt6替换吗?

楼主(2023-05-22):
我们主要想实现的功能是温湿度,光照监测,智能控制灌溉,控制开关。

网友A:
这个主要取决于实际应用所要实现具体功能,由MCU必要功能和资源来决定。

网友B:
呃,这点功能的话103都能满足吧

网友C:
主频都不一样啊,咋替换啊?

网友D:
看你的替换需求呗

网友E:
要看具体控制多少外设了

网友F:
我觉得不能完全替代

网友G:
他俩的主频,寄存器都差很多呢

网友H:
你想找个完全兼容F429的芯片是么?

网友I:
看你用了F429的啥功能呗?他俩好像就是差个RGB控制器

网友J:
你说的这些需求,暂时是可以支持替换的

网友K:
功能挺简单的啊,为啥选择用F429了呢?

网友L:
看你的替换需求

网友M:
你这个有屏幕显示么?然后有其他的功能之类的么?对主频有要求么?

网友N:
可以啊,你这个功能挺简单,可以用F407的,但是你也得改改代码才行

网友O:
就这点需求为啥会用429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