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Jlink四线SWD需不需要接上下拉电阻啊?

楼主(2023-05-22):
Jlink四线SWD需不需要接上下拉电阻啊?

网友A:
不用的吧~~~

网友B:
可以不用加

网友C:
加不加都可以 但是我认为加上了会更加的可靠

网友D:
应该不用 我们从手册上看到的推荐电路也是没有的

网友E:
下载程序不同于其他用途的模块 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流 吧

网友F:
不需要,这几个IO上电已经默认了上拉或下拉

网友G:
请问3线SWD和4线SWD的区别是什么,哪种更加常用呢

网友H:
SWD 2Pins和SWV 1Pin在不用的时候建议弱PU/PD,如果芯片自己没有PU/PD的话。在没有连仿真器的时候,SWD的引脚都是输入。

网友I:
SWDIO和SWCLK需要接上拉电阻,其他的不需要。

网友:
根据具体的接口类型和电气特性,进行正确的引脚连接和信号层面的匹配。

网友J:
SWCLK和SWDIO两个引脚都需要加上一个下拉电阻。

网友K:
对于SWD数据线和时钟线可以适当加上下拉电阻,以避免信号干扰和误差。

网友L:
SWD接口采用了双线通信方式,当SWCLK和SWDIO引脚处于空闲状态时,需要保证它们的电平都为低电平,以确保调试器和目标单片机之间的通信正常。

网友M:
对于J-Link仿真器的SWD接口,需要在SWCLK和SWDIO引脚上加上10K欧姆的下拉电阻,以保证通信正常。

网友N:
SWD接口不需要在复位线和地线上加上下拉电阻。

网友O:
可以通过连接J-Link的TRST引脚和目标单片机的RESET引脚实现复位功能,并且不需要再额外接入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

网友P:
一般上拉用的多,电阻值10K左右

网友K:
要接上拉或下拉电阻

网友Q:
在连接J-Link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是否加入下拉电阻。

网友R:
为了保证SWCLK和SWDIO引脚在空闲情况下的电平为低电平,需要在这两个引脚上分别加上一个10K欧姆的下拉电阻。

网友S:
不用加,按照标准电路设计即可。

网友T(2023-11-30):
一般不用直接链接下载

网友S:
可以不用加,内部有上下拉电阻。

网友U:
不需要,这些IOs在开机时已经默认上拉或下拉了

网友V:
下载程序不同于用于不同目的的其他模块,所以它不需要那么多电流,对吧

网友W:
SWD接口不需要在复位线和地线上增加下拉电阻。

网友X:
SWCLK和SWDIO引脚都需要添加一个下拉电阻。

网友Y:
三线制SWD和四线制SWD有什么不同?哪一种更常用

网友Z:
引用 网友Y:
三线制SWD和四线制SWD有什么不同?哪一种更常用

四线应该是多了 RESET 引脚,SWD 端口有上拉会更好

网友AA:
SWDIO和SWCLK需要连接一个拉出电阻,而不是其余的。

网友AB:
一般不用接,和芯片内部结构设计有关系,按照官方推荐设计做就行了。

网友AC(2024-02-02):
按照详细的接口类型以及电气特征,举行精确的io毗连以及旌旗灯号层面的立室。

网友AD:
在毗连j-link时,必要按照具体情况来选择是不是参加下拉电阻。

网友AE:
对于SWD数据线和时钟线,可以适当增加一个下拉电阻,以避免信号干扰和误差。

网友AF:
一般常用作拉拔,电阻值在10k左右

网友AG:
无需添加,只需按照标准电路设计即可。

网友AH(2024-03-06):
通常,不需要直接链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