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请教N9H20串口收发问题

楼主(2023-05-22):
最近做触摸屏项目,用到N9H20K31N,硬件使用了低速串口1来通讯,按官方例程,目前发现每次只能接收不超过16字节,超出会出现漏码,还有种情况,刚好16字节的话,有时候会出现第一个字节改变为第16字节,查询手册高速口有64字节FIFO,低速口为16字节FIFO。怎么保证稳定接收大量字节呢?可以关闭FIFO自己使用传统的接收方式吗?
由于串口的FIFO隔着一层,没找到怎么控制FIFO的方法,于是我又配置了EDMA,本想使用EDMA接收串口1数据,目前倒是能接收,但又有一个问题,EDMA只能空,1/4,1/2,3/4,满中断,不发生IRQ中断,指定的内存里面找不到数据,怎么实现任意字节的接收呢?

网友A:
将FIFO缓冲区大小增加到64字节,可以接收更多的数据而不会出现漏码

网友B:
当FIFO缓冲区满时,会产生一个中断,可以利用这个中断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C:
可以关闭FIFO用传统方式,但是会占用较多的CPU资源

网友D:
那你配置成高速的端口呗

网友E:
试试优化数据传输算法,提高数据的传输效率和稳定性

网友F:
还真没遇到过高速和低速的这种问题呢,有点意思

网友G:
要不你用软件定时器来实现任意字节的接收?

网友H:
EDMA要注意在使用周期传输模式时,需要设置相应的寄存器来实现数据的自动重复传输

网友I:
检查一下通道参数设置吧

网友J:
你得在EDMA通道的参数配置中指定正确的内存地址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