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libero FLASHpro下载程序报错

楼主(2023-05-22):
请问大家有人知道flashpro下载程序的时候报这个错怎么解决呢?
Error: programmer 'S20059I89F' : Signal Integrity Failure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Not Found.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
       550FAAF000FF0000FFFF
       IrScan Error.
       TDO stuck at 0
       Chain Analysis Failed.
Error: programmer 'S20059I89F' : Data Bit length : 8272
Error: programmer 'S20059I89F' : Compare Data  : 
Error: programmer 'S20059I89F' : Scan Chain FAILED.
Error: Failed to run Action.

网友A:
我在微芯的国外网站看到了类似的问题,回答的是:对于这个问题,

如果您使用的是微芯片套件,请根据您使用的跳线选择JTAG接头或嵌入式编程器。

如果没有,请检查JTAG信号的信号完整性。

检查JTAG信号是否提供足够的电源且无噪声。

有关供应要求,请参阅闪存专业快速用户指南

网友B:
如果 PC 的 BIOS 设置未设置为 EPP 或 ECP 或 双向,FlashPro Lite 将无法被软件正确识别并且扫描链将失败。 PC 开机期间可以访问 BIOS 设置,确认一下设置。

网友C(2023-12-29):
FPGA是不是很难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