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基于全志D1-H的Tina Linux SPI主从通信验证实录

楼主(2023-05-22):
背景
  • 主控: D1H
  • 板卡: 两块哪吒开发板(以下简称为主机, 从机)
  • 操作系统: Tina Linux 2.0
问题
验证D1H芯片SPI主从机通信.
硬件接线
主机SPI
从机SPI

SPI1_MOSISPI1_MOSI19
21SPI1_MISOSPI1_MISO21
23SPI1_SCKSPI1_SCK23
24SPI1_CESPI1_CE24SPI概述
SPI接口是一种高速的, 全双工, 同步的通信总线.
适配D1H芯片的Tina Linux的BSP-SDK(以下简称SDK)中已包含相关驱动文件: spi-sunxi.c.
它提供的了仅内核态下主从机的简易通信验证实验, 这或许是考虑到SPI通信速率比较高的特性.
验证操作
SPI主机配置MENUCONFIG
在SDK执行完环境变量加载后, 执行:
/mnt/tina-d1-h$ make kernel_menuconfig
●开启Device Drivers->SPI support
●进入SPI support, 按图示开启:
设备树
修改: ./device/config/chips/d1-h/configs/nezha/board.dts
需要根据手册和原理图确认好针脚功能:
SPI从机配置MENUCONFIG
(同SPI主机配置一致)
设备树
仅spi_slave_mode设为0, 其余项同SPI主机配置一致. spi_slave_mode = <0>;
SPI主机收发信息
按上述配置, 重新编译SDK, 打包, 烧录, 启动设备会出现:
root@TinaLinux# ls -l /dev/spidev1.0crw-------    1 root     root      153,   0 Jan  1 08:00 /dev/spidev1.0
然后将可执行的SPI测试程序(./lichee/linux-5.4/tools/spi/spidev_test)挪到设备上(adb push等)并赋予可执行权限:
# 主机以10MHz发送(即MOSI)发送16进制数据: 0x01 0x02 0x03 0x04./spidev_test -v -D /dev/spidev1.0 -s 10000000 -p "\x01\x02\x03\x04" # 主机以10MHz发送(即MOSI)发送ASCII字符串数据: "allwinner"./spidev_test -v -D /dev/spidev1.0 -s 10000000 -p  "allwinner"spi mode: 0x0bits per word: 8max speed: 10000000 Hz (10000 KHz)TX | 61 6C 6C 77 69 6E 6E 65 72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allwinner|
注意SPI是同步通信接口, 所以在发送的同时也会接收同样长度字节的数据.
下文将用到SPI主从通信的一种常见做法: 主机先发指令头, 然后再发指令体以获取从机应答.
SPI从机收发信息
spi-sunxi.c中对SPI从机模(SLAVE_MODE)采取了简单的收发验证处理, 具体是创建一个内核线程执行int sunxi_spi_slave_task(void *data), 该函数又被设备中断所控制(当收到SPI数据时).
  • SPI从机接收到数据的主要流程:
    sunxi_spi_slave_task() -> sunxi_spi_slave_handle_head(), 然后:
    若指令头是写操作(0x01), 则执行:sunxi_spi_slave_cpu_rx_config(), 该函数仅是输出写入内容.
    若指令投是读操作(0x03), 则执行:sunxi_spi_slave_cpu_tx_config(), 该函数仅是将收到的指令体的值+0x80, 然后发送(MISO)给主机.
  • 对于从机, spi-sunxi.c能验证SPI通信, 但没有可供用户层直接使用的方法.

用户层可验证的SPI从机收发方案功能设计
从机安排一块32byte的内存缓存空间(简称"缓存空间")供主机通过指令进行读操作和写操作, 且从机能在用户层对该内存空间访问.
主要改动
  • spi.c:
    • 增加static struct class_attribute ye_spi_buf_attrs[], 以创建/sys/class/spi_slave目录下的spi_buf文件, 并提供实现了读/写缓存空间的方法.
  • spi-sunxi.c:
    • 使用ye_spi_slave_set_txdata()方法替换sunxi_spi_slave_set_txdata(), 以实现读操作.
    • 修改sunxi_spi_slave_cpu_rx_config()方法, 以实现写操作.

改动详情请查看: d1h_spi_driver.diff
使用方法写操作: 操作:0x01(写) 地址:0x00 0x00 0x00 指令体长度:0x09./spidev_test -v -D /dev/spidev1.0 -s 10000000 -p "\x01\x00\x00\x00\x09" && \./spidev_test -v -D /dev/spidev1.0 -s 10000000 -p  "allwinner"读操作: 操作:0x03(读) 地址:0x00 0x00 0x00 指令体长度:0x09./spidev_test -v -D /dev/spidev1.0 -s 10000000 -p "\x03\x00\x00\x00\x09" && \./spidev_test -v -D /dev/spidev1.0 -s 10000000 -p  "\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从机读取缓存空间:cat /sys/class/spi_slave/spi_buf从机写入缓存空间:echo "Hello world" > /sys/class/spi_slave/spi_b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