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净空还是完全铺满地

楼主(2023-05-22):
针对USB座子的地是净空还是完全铺满,这两种哪种更容易通过静电测试?

网友A:
净空为佳,用高压电容联结糸统地。给共模电流一个回流通道。

网友B:
净空最好,信号最好防护。外壳可以通过高压电容与系统地减小端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