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电子HC89S105A测评报告】+另一种OLED

楼主(2023-05-22):
今天搞了一下另一种OLED。
SCL接P0.1,SDA接P0.0
主程序代码: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HC89S105AC8.h"
#include "oled.h"

#define DEVICEADD 0x78 //24C02器件地址
#define SCL P0_1             //I2C时钟控制位
#define SDA P0_0             //I2C数据传送位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temp3;   //用于存放读写数据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fui_i);                                                                                //延时函数
void IIC_Send_Byte(unsigned char fuc_Add, unsigned char fuc_Dat); //IIC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unsigned char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fuc_Add);                                        //IIC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char CharData[] = {   "bbs.21ic.com" };
char CharData1[] = {   "HC89S105A8" };
/***************************************************************************************
  * @实现效果        对24C02进行读写操作
***************************************************************************************/
void main()
{
/************************************系统初始化****************************************/
        CLKCON = 0x02;                           //选择内部高频RC为系统时钟,内部高频RC  Fosc=32MHz
        CLKDIV = 0x02;                           //Fosc 2分频得到Fcpu,Fcpu=16MHz

/**********************************IIC配置初始化***************************************/
        P0M0 = P0M0 & 0xF0 | 0x0A;  //P00带上拉开漏输出
        P0M0 = P0M0 & 0x0F | 0x80;  //P01推挽输出
        SCL_MAP = 0x01;                           //SCL映射P01口
        SDA_MAP = 0x00;                           //SDA映射P00口
        IICCON = 0x40;                           //启动IIC模块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10,0,(u8 *)CharData,16);
    OLED_ShowCHinese(10,2,0);
        OLED_ShowCHinese(26,2,1);
        OLED_ShowCHinese(42,2,2);
        OLED_ShowString(10,4,(u8 *)CharData1,16);
        OLED_ShowCHinese(10,6,8);
        OLED_ShowCHinese(26,6,9);
        OLED_ShowCHinese(42,6,5);
        OLED_ShowCHinese(58,6,6);
        OLED_ShowCHinese(74,6,7);
        while (1)
        {

        }
}

/***************************************************************************************
  * @说明          IIC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参数        fuc_Add:存储的地址
  *                        fuc_Dat:存储的数据
  * @返回值 无
  * @注                无
***************************************************************************************/
void IIC_Send_Byte(unsigned char fuc_Add, unsigned char fuc_Dat)
{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CON |= 0x20; //起始位发送起始信号

        while ((!(IICCON & 0x08)) && (IICSTA != 0x08));
        IICCON &= ~0x20;        //起始位停止起始信号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DAT = DEVICEADD; //写入器件地址
        while (IICSTA != 0x18);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DAT = fuc_Add; //写入地址
        while (IICSTA != 0x28);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DAT = fuc_Dat; //写入数据
        while (IICSTA != 0x28);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CON |= 0x10;         //停止位发送停止信号
}

/***************************************************************************************
  * @说明          IIC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        @参数        fuc_Add:存储的地址
  * @返回值 存储地址里面的数据
  * @注                无
***************************************************************************************/
unsigned char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fuc_Add)
{
        unsigned char fuc_Dat;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CON |= 0x20;         //起始位发送起始信号
        while ((!(IICCON & 0x08)) && (IICSTA != 0x08));
        IICCON &= ~0x20;        //起始位停止起始信号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DAT = DEVICEADD; //写入器件地址
        while (IICSTA != 0x18);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DAT = fuc_Add; //写入读地址
        while (IICSTA != 0x28);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CON |= 0x20; //起始位发送起始信号
        while ((!(IICCON & 0x08)) && (IICSTA != 0x08));
        IICCON &= ~0x20;                   //起始位停止起始信号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DAT = DEVICEADD | 0x01; //写入读指令
        while (IICSTA != 0x40);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while (IICSTA != 0x58);
        fuc_Dat = IICDAT; //读入数据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CON |= 0x10;          //停止位发送停止信号

        return fuc_Dat;
}

/***************************************************************************************
  * @说明          延时函数
  * @参数          fui_i : 延时时间
  * @返回值 无
  * @注         Fcpu = 16MHz,fui_i = 1时,延时时间约为1ms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fui_i)
{
        unsigned int fui_j;
        for (; fui_i > 0; fui_i--)
                for (fui_j = 1596; fui_j > 0; fui_j--);
}
OLED.C
#include "oled.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Max_Column 128
//OLED鐨勬樉瀛?
//瀛樻斁鏍煎紡濡備笅.
//[0]0 1 2 3 ... 127
//[1]0 1 2 3 ... 127
//[2]0 1 2 3 ... 127
//[3]0 1 2 3 ... 127
//[4]0 1 2 3 ... 127
//[5]0 1 2 3 ... 127
//[6]0 1 2 3 ... 127
//[7]0 1 2 3 ... 127
extern void IIC_Send_Byte(unsigned char fuc_Add, unsigned char fuc_Dat);

void Delay1(unsigned long time)
{
    /*<UserCodeStart>*//*<SinOne-Tag><64>*/
  for(;time>0;time--);

    /*<UserCodeEnd>*//*<SinOne-Tag><64>*/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Write_I2C_Data 鍚慜LED鍐欏叆鏁版嵁
  * @param  I2C_Data锛氭暟鎹?
  * @retval 鏃?
  */

u8 TWI_WriteOneByte(u8 DeviceAddr,u8 DataAddr,u8 u8Data)
{
        IIC_Send_Byte(DataAddr, u8Data);
        return 0;
}

////OLED娓呭睆
void OLED_Clear()
{
    /*<UserCodeStart>*//*<SinOne-Tag><65>*/
    unsigned int i,n;
    for(i=0;i<8;i++)
    {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b0+i);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00);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10);
     for(n=0;n<128;n++)
     {
        TWI_WriteOneByte(0x78,0x40,0);
      }
    }

    /*<UserCodeEnd>*//*<SinOne-Tag><65>*/
}
////OLED鍒濆鍖?
void OLED_Init()
{
    /*<UserCodeStart>*//*<SinOne-Tag><66>*/
Delay1(100);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AE);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00);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10);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40);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B0);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81);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FF);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A1);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A6);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A8);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3F);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C8);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D3);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00);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D5);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80);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D8);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05);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D9);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F1);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DA);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12);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DB);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30);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8D);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14);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AF);
Delay1(100);

    /*<UserCodeEnd>*//*<SinOne-Tag><66>*/
}
////娓呴櫎鎸囧畾鍖哄煙瀛楃x0,y0,宸︿笂瑙掑潗鏍噚1,y1,鍙充笅瑙掑潗鏍?
void OLED_PartClear(u8 x0,u8 y0,u8 x1,u8 y1)
{
    /*<UserCodeStart>*//*<SinOne-Tag><67>*/
    u8 i,n;
    for( i=x0;i<x1;i++)
    {
        for( n=y0;n<y1;n++)
        {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b0+i);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n&0xf0)>>4)|0x10);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n&0x0f));
          TWI_WriteOneByte(0x78,0x40,0);
        }
    }

    /*<UserCodeEnd>*//*<SinOne-Tag><67>*/
}
////m^n鍑芥暟
unsigned long oled_pow(u8 m,u8 n)
{
    /*<UserCodeStart>*//*<SinOne-Tag><68>*/
    u32 result=1;
        while(n--)
        {
         result*=m;
        }
        return result;

    /*<UserCodeEnd>*//*<SinOne-Tag><68>*/
}
////鍧愭爣璁剧疆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serCodeStart>*//*<SinOne-Tag><69>*/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0xb0+y);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x&0xf0)>>4)|0x10);
   TWI_WriteOneByte(0x78,0x00,(x&0x0f));

    /*<UserCodeEnd>*//*<SinOne-Tag><69>*/
}
////鍦ㄦ寚瀹氫綅缃樉绀轰竴涓瓧绗?鍖呮嫭閮ㄥ垎瀛楃x:0~127y:0~8chr:瀛楃鍦板潃size:閫夋嫨瀛椾綋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serCodeStart>*//*<SinOne-Tag><70>*/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寰楀埌鍋忕Щ鍚庣殑鍊?
                if(x>Max_Column-1)
                {
                  x=0;
                  y=y+2;
                 }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
                      TWI_WriteOneByte(0x78,0x40,F8X16[c*16+i]);
                    }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
                          TWI_WriteOneByte(0x78,0x40,F8X16[c*16+i+8]);
                         }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
                          TWI_WriteOneByte(0x78,0x40,F6x8[c][i]);
                         }
                }

    /*<UserCodeEnd>*//*<SinOne-Tag><70>*/
}
////鏄剧ず姹夊瓧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
    /*<UserCodeStart>*//*<SinOne-Tag><71>*/
    u8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TWI_WriteOneByte(0x78,0x40,Hzk[2*no][t]);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TWI_WriteOneByte(0x78,0x40,Hzk[2*no+1][t]);
          adder+=1;
    }

    /*<UserCodeEnd>*//*<SinOne-Tag><71>*/
}
/******************************************************************************************************
*鏄剧ず2涓暟瀛梮,y :璧风偣鍧愭爣len :鏁板瓧鐨勪綅鏁皊ize:瀛椾綋澶у皬num:鏁板€?0~429496729
*5)
******************************************************************************************************/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2)
{
    /*<UserCodeStart>*//*<SinOne-Tag><72>*/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size2);
                                continue;
                        }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size2);
    }

    /*<UserCodeEnd>*//*<SinOne-Tag><72>*/
}
////鏄剧ず涓€涓瓧绗︿覆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serCodeStart>*//*<SinOne-Tag><73>*/
    unsigned char j=0;
        while(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
           {
             x=0;
             y+=2;
           }
           j++;
        }

    /*<UserCodeEnd>*//*<SinOne-Tag><73>*/
}
效果图:

网友A:
比神仙都快乐

楼主:
我一点都不快乐。只不过我以前一个单位的名字叫比神乐

网友B(2023-11-02):
不错,写得很详细。清屏8页(64)*128,应该是0.96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