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SPI硬件NSS要怎么用?

楼主(2023-05-22):
请问各位大牛,GD32的spi硬件NSS要怎么用?我配置成硬件nss模式,读写spi,发现NSS引脚上的电平并不会自动跳变

另外还有个什么TI模式,数据手册上说,配置成TI模式后,nss会自动在数据前面增加一个脉冲,
但实测并没看到这个脉冲

这里有谁用过啊,请给小弟指点下迷津呀,感激涕零!

网友A:
检查你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B:
现在是硬件SPI的NSS不好用了?

网友C:
没有检测到NSS引脚电平的变化吧

网友D:
一般就和ST的SPI一样啊,一样用

网友E:
这个一般我都是用的模拟SPI,感觉这样移植能方便点

网友F:
硬件的NSS就正常操作就行吧,根本不用管的啊?

网友G:
你是不是这个NSS引脚还用作其他地方了?

网友H:
TI模式好像是中断模式吧

网友I:
你就用官方提供的demo跑SPI呗,能简单点

网友J:
你用软件的NSS呗,就IO直接控制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