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单片机仿真器是什么?有何作用

楼主(2023-05-22):
仿真器为什么会出现呢?仿真器可分为哪几种?
单片机仿真器是什么?单片机仿真器有何作用?

网友A:
单片机仿真器是指以调试单片机软件为目的而专门设计制作的一套专用的硬件装置。

网友B:
因为单片机在软件开发的过程中需要对软件进行调试,观察其中间结果,排除软件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单片机的应用场合问题,其不具备标准的输入输出装置,受存储空间限制,也难以容纳用于调试程序的专用软件,因此要对单片机软件进行调试,就必须使用单片机仿真器。

网友C:
单片机仿真器具有基本的输入输出装置,具备支持程序调试的软件,使得单片机开发人员可以通过单片机仿真器输入和修改程序,观察程序运行结果与中间值,同时对与单片机配套的硬件进行检测与观察,可以大大提高单片机的编程效率和效果。

网友D:
目前,随着单片机的小型化,贴片化和具有ISP,IAP等功能的单片机的广泛应用,传统单片机仿真器的应用范围也有所缩小。

网友E:
纯软件单片机仿真器往往与硬件设计程序集成在一起发布,使得开发者可以对单片机硬件与软件进行同步开发。

网友F:
MON-51是一个支持keil C51设计软件的软件断点仿真器。

网友G:
所谓仿真器,顾名思义就是用于仿真程序运行,并用于调试的工具。

网友H:
一种单片机调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