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去解决STM32F103VE Debug里面设置的问题呢

楼主(2023-05-22):
如何去解决STM32F103VE Debug里面设置的问题呢?

网友A:
啥设置问题啊?

网友B:
截图,看图说话好吧

网友C:
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网友D:
春日负喧

网友E:
你是说的问题,指的是算法吗?

网友F:
按理来说不会有啥问题啊,基本就是默认的,通用的

网友G:
你用官方或者正点原子的例程吧,能避免很多问题

网友H:
你说的设置问题,是指的什么?

网友I:
Debug里基本的设置配置都不需要修改的

网友J:
你是想仿真吗?还是想怎么做?

网友K:
Debug设置了啥问题啊?我也比较好奇了

网友L:
解决什么设置问题啊

网友M:
应该是通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