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的IO口作为输入口的使用方法是什么

楼主(2023-05-22):
STM32F1的IO口作为输入口的使用方法是什么?
如何使用STM32F103的IO口作为输入输出的使用呢?

网友A:
上拉还是下拉?是这意思么?

网友B:
配置GPIO就可以

网友C:
配置为输入输出口?这是啥啊?

网友D:
可以用寄存器的方式,实现配置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E:
其实就是最初给个IO状态,之后就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成其他状态的

网友F:
你就配置成输出就行的

网友G:
其实配置就是给个最初的状态而已

网友H:
输入输出的话,好像是用寄存器写的那种操作吧

网友I:
没有输入输出功能,同一时间只能有一种功能

网友J:
你参考正点原子的LCD驱动屏这块,数据端口部分,都是用的这种模式

网友K:
不应该叫输入输出吧,就是这个IO支持输入和输出功能而已,不能同时支持输入输出

网友L:
不配置好像默认就是输入模式

网友M:
输入和输出不能同时配置,只能选一种模式

网友N:
看一下gpio的库函数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