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串口通信如何通过按键控制发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5-23):
通过加回调或者加轮询

网友B:
这也需要看楼主想要通过电平检测还是边沿检测

网友C:
如果不涉及到非常复杂的操作的话  那么使用中断或者轮询都可以的

网友D:
楼主注意在使用按键的时候要做防抖处理的

网友E:
以上都是比较简单的操作  如果复杂点还得考虑抗干扰什么的

网友F:
楼主的需求是什么 单次按键就可以吗

网友G: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串口通讯方式呢

网友H:
进行串口通信时,需要保证发送方和接收方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等参数相同,否则会导致通信错误。

网友I:
在主循环中不断检测按键的状态,看是否有按键被按下。

网友J:
怎么通过独立按键实现串口通信?

网友K:
用键盘检测程序检测按键按下,检测到按下就用串口向上位机发送字符

网友L:
如果检测到按键被按下,则读取按键的值。这个值可以设置为发送数据的内容,也可以根据具体需求进行设定。

网友M:
可以使用串口发送缓冲区或者软件延时等方式来实现。

网友N:
发送数据之前要确保串口处于空闲状态,否则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传输错误。

网友O:
按键中断启动发送

网友P(2023-08-10):
楼主的需求是什么,单按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