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何通过STM32采集DHT11的数据将温湿度信息显示带LCD及虚拟串口上?

楼主(2023-05-22):
如何通过STM32采集DHT11的数据将温湿度信息显示带LCD及虚拟串口上?

网友A:
通过DHT11的协议,把温湿度信息转化出来,然后发送串口上,LCD也是同理,把温湿度转化成字符串放到LCD的显示函数上

网友B:
.你正常先把采集数据做好吧,再研究其他

网友C:
串口这块,你就直接用串口发出来不就好了么

网友D:
要用usb虚拟串口吗?

网友E:
你找个LCDdemo,看看人家显示数据如何显示的

网友F:
正常LCD都有显示数字和显示汉字的啊。咋能不好使呢

网友G:
你就将采集到的数据,看是什么格式什么类型,然后就赋值就好了

网友H:
LCD显示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可以参考他家的显示例程来操作的

网友I:
虚拟串口?你是用的USB模拟的虚拟串口么?

网友J:
虚拟串口可能比较麻烦吧,看你用的什么方式实现的,是USB还是接虚拟串口上,你仅仅用串口发送

网友K:
DHT11的例程可太多了,你可以看看你的显示屏用的啥驱动,其实找找估计都能不用写,就能实现

网友L:
你现在是差在哪儿?差在不知道如何串口发送和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