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独立看门狗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3-05-22):
看门狗的原理是什么?
STM32的独立看门狗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
看门狗就像个沙漏,沙子漏完就会重启。喂狗就是往沙漏填沙子

网友B:
就把它当成个计时器就好了

网友C:
倒计时啊?它是个定时器的

网友D:
跟普通定时器差不多

网友E:
直接能用就好了啊,没必要知道它的工作原理的

网友F:
倒计时计时器,在这个计时器到0之前,要重新计时就好了

网友G:
定时器能理解吗?他就是

网友H:
就计数呗,清零之前要给看门狗复位,不然就不行了

网友I:
你说的独立看门狗是外置的么?

网友J:
就可以理解为它是个555定时器,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K:
一般ST的看门狗挺好用,而且还比较稳定呢

网友L:
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定时器

网友M:
计时器原理,而且还是个倒装计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