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怎样去设计一种基于stm32f103r6的模拟交通灯呢

楼主(2023-05-22):
怎样去设计一种基于STM32f103r6的模拟交通灯呢?
如何对基于stm32f103r6的模拟交通灯进行proteus仿真呢?

网友A:
把硬件连好,然后在程序里实现功能就行了

网友B:
这是一个不错的idea

网友C:
你知道交通灯是什么工作原理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D:
就是STM32点灯的操作,有啥模拟的

网友E:
就直接控制不就行了

网友F:
网上一堆关于交通信号灯的demo啊,你随便找找呗

网友G:
一般得写代码,然后硬件也要模拟出信号灯的硬件

网友H:
这不是一般的毕设或者是课设么

网友I:
STM32驱动LED而已,只是驱动起来有规律了

网友J:
模拟信号灯就三个颜色的灯,计时的方式实现灯的状态转换呗

网友K:
你网上找找吧,好多好多相关代码的,简单的很

网友L:
你得自己好好的写代码,不然实现不了模拟信号灯的

网友M:
交通灯都没必要用STM32F103,浪费资源,哈哈

网友N:
我现在比较好奇的就是实际中的交通灯的接通时间如何更改的呢

网友O:
感觉实际上就是花式点灯的一个变通模式

网友P:
这种设定 是通过远程控制现场的执行单元还是现场控制呢

网友Q:
是想通过定时器操作io引脚的反转还是直接使用定时器的pwm功能呢

网友R:
其实就是三色灯的亮灭控制,简单的点亮小灯的程序就可以

网友S:
需要多少个引脚就初始化多少个引脚 同时一定要在硬件上加上拉电阻

网友T:
得写代码,还要模拟出信号灯的硬件

网友U:
就是用程序控制灯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