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对MDK进行Keil软件仿真呢

楼主(2023-05-22):
如何对MDK进行Keil软件仿真呢?有哪些步骤呢?

网友A:
在keil里设置仿真器,然后仿真就行了

网友B:
啥是MDK对keil仿真啊?这俩不是一个东西么?

网友C:
你想实现硬件仿真还是模拟仿真?

网友D:
MDK和keil不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E:
网上一堆教程的,你上网找找keil的使用方法不就OK了么

网友F:
正常来说keil仿真直接点击那个红白的圆点按钮就好了

网友G:
你要硬件仿真的话,还得用仿真器才行呢

网友H:
你得看你用什么内核的MCU,一般STC的这种不支持仿真

网友I:
Keil需要设置仿真模式,就是选择好仿真器,然后一切配置OK才能操作仿真

网友J:
直接仿真都行,但是得保证你环境配置都是正确的才行

网友K:
仿真这块还是看看教程吧,网上啥都有的

简单啊,直接弄个官方提供的demo例程,看看他们如何配置的,然后你按照这个配置,直接模仿着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