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利用KEIL5软件实现程序设计?

楼主(2023-05-22):
如何利用KEIL5软件实现程序设计?

网友A:
你说的程序设计是指仿真还是?

网友B:
要仿真还是搭建好实际电路了

网友C:
这个太简单了吧,就把它当成个记事本来做就行

网友D:
你想设计啥程序啊?

网友E:
建议先看看例程和视频,不然你也设计不好程序的

网友F:
就正常编程呗,也没啥特殊的操作

网友G:
你就简单的编写个helloworld吧,然后感受一下,再研究复杂一些的

网友H:
程序设计就是程序的搭建,编写编译啊,就正常做呗

网友I:
你可以找个例程,先看看都如何写的,如何运行的

网友J:
不是太理解,不知道你说的程序设计指的是啥,就是编写代码么?

网友K:
Keil5还是比较好用的,而且现在也很稳定了,用其开发嵌入式是比较合理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