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怎样开始去启用独立看门狗呢

楼主(2023-05-25):
看门狗的原理是什么呢?
怎样开始去启用独立看门狗呢?

网友A:
1、CW32内部集成独立看门狗定时器 (IWDT),使用专门的内部 RC 时钟源 RC10K,可避免运行时受到外部因素
影响。一旦启动 IWDT,用户需要在规定时间间隔内对 IWDT 的计数器进行重载,否则计数器溢出会触发复位或
产生中断信号。IWDT 启动后,可停止计数。
2、配置 IWDT_KR 寄存器,可实现 IWDT 的启动、刷新和停止操作。
代码参考请直接访问CW32 MCU标准LIB中Examples\IWDT\目录下的例程。

网友B:
看门狗是个定时器,用于定时产生一个复位信号,如果你程序没问题,那么可以在程序里在发生复位之前重置这个看门狗定时器的计数器,这样就称为喂狗,如果程序卡死,没在规定的时间内去重置计时器,那么就会产生这个复位信号。

网友C:
安富莱电子的H7-TOOL开发工具可以仿真武汉芯源的单片机 ,集烧录+仿真+示波器+逻辑为一体,工具强大,适合工程师用

网友D:
看门狗说实话用好还是不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