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请问如何用软件实现系统的复位?

楼主(2023-05-23):
看门狗的工作过程是怎样的?
如何用软件实现系统的复位?

网友A:
1、CW32 MCU的有独立看门狗(IWDT)和窗口看门狗定时器(WWDT),IWDT的时钟源是内部 RC 时钟源 RC10K,WWDT的时钟源则是PCLK,当它们的计数器溢出,可以触发复位。
2、使用 NVIC_SystemReset(),也可以软件复位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