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如何将STM32F070F6P6上的看门狗驱动程序移植到STM32L053R8T6?

楼主(2023-05-22):
如何将STM32F070F6P6上的看门狗驱动程序移植到STM32L053R8T6?

网友A:
这个不难啊,直接调用hal库就是了。

网友B:
如果是用hal库的话就很容易移植

网友C:
你找L053的看门狗demo就好了,都没必要自己写

网友D:
用的hal库吗?

网友E:
简单,你用cubemx生成关于看门狗的工程

网友F:
自己看看手册,都能写出来的

网友G:
估计内核不一样吧,你看看手册才行

网友H:
你就按照070的程序逻辑,放在L053上估计就行

网友I:
其实,你要是不用L053的低功耗功能,其实它俩程序应该都一样的

网友J:
看门狗还是比较简单的,直接复制070的芯片看门狗程序试试?估计能行

网友K:
其实现在还是用hal比较简单,直接生成,超级快

网友L:
为啥要这么做呢,这都不是移植的事儿,你用L053R8的例程多好啊

网友M:
可以直接调用hal库

网友N:
用hal库就很容易实现

网友O:
不用移植,这样麻烦,你用cubemx生成就好了

网友B:
直接用官方提供的例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