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单片机常见的硬件抗干扰技术有哪些?

楼主(2023-05-24):
形成干扰的基本要素有哪些?
单片机常见的硬件抗干扰技术有哪些?

网友A:
隔离技术,滤波技术,屏蔽技术与双绞线传输,接地技术

网友B:
静电耦合是通过电容耦合窜入其他线路的

网友C:
在电路中加入滤波器,去除高频噪声等干扰信号。

网友D:
把电磁兼容搞明白,你就懂了。

网友E:
通过在电路板表面、线缆等处添加金属屏蔽层,阻挡外部干扰信号的入侵。

网友F:
通过调整电源供电方式和电路工作状态,减少对外部干扰信号的敏感度。

网友G: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技术措施。

网友H:
合理的接地方案,降低外部干扰信号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I:
优化传输线的长度、宽度、厚度等参数,减少因传输线的谐振而导致的电磁干扰。

网友J:
对输入信号进行滤波、降噪、解调等处理,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K:
可靠性及抗干扰设计是硬件设计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网友L:
通过磁环抗干扰以及滤波电容。

网友M:
使用抗干扰元气件以及PCB上做相关防干扰设计

网友N:
干扰源 传播路径 敏感器件这三类展开

网友O:
其实硬件抗干扰技术也是蛮多的

网友P:
方式很多但是应用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网友D(2023-07-06):
噪声抑制器,隔离器,滤波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