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

楼主(2023-05-22):
请教各位:GD32F470  144pin的能同时支持TLI+EXMC+DCI吗?

网友A:
不支持 要176PIN的,我是代理,加beichengwu可提供技术问题解决方案

网友B:
GD32F470 144pin的不能同时支持TLI+EXMC+DCI

网友C:
引脚不能够用吧

网友D:
你找个代理咨询一下就好了

网友E:
感觉不能同时支持,因为引脚不能够用

网友F:
话说,DCI是什么功能

网友G:
你用最大封装那款吧,估计就能全支持了

网友H:
你问问GD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I:
这EXMC是GD独有的功能么?

网友J:
手册上咋写的?一般都是最大封装支持全功能

网友K:
这芯片不能同时支持,但单独用某功能还是可以的

网友L(2023-07-28):
引用 网友F:
话说,DCI是什么功能

Digital camera inter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