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介绍及宣传专区] CW32 UART低功耗模式介绍

楼主(2023-05-22):
在嵌入式系统的设计中,低功耗设计(Low-Power Design)是许多设计人员必须面对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嵌入式系统被广泛应用于便携式和移动性较强的产品中去,而这些产品不是一直都有充足的电源供应,往往是靠电池来供电,所以设计人员从每一个细节来考虑降低功率消耗,从而尽可能地延长电池使用时间。因此,大部分芯片都会有低功耗模式,以CW32L083为例,它就是一个32位低功耗微控制器。

一、芯片模式介绍
1.CW32L083工作模式
CW32L083 支持三种工作模式,由内嵌的电源管理模块自动完成电源的统一管理。三种工作模式是:
• 运行模式(Active mode)
• 休眠模式(Sleep mode)
• 深度休眠模式(DeepSleep mode)
电源上电后,系统自动进入运行模式。用户可通过软件程序,进入休眠或深度休眠两种低功耗运行状态;在低功耗运行状态时,可通过硬件中断触发唤醒机制,使系统返回到运行模式。

2.进入休眠模式或深度休眠模式
使用 M0+ 内核的 ARM 等待中断专用指令,WFI(Wait for Interrupt),配合 M0+ 内核的系统控制寄存器(SCR, System Control Register)的 SLEEPONEXIT 和 SLEEPDEEP 位域,可实现立即进入或退出(中断服务程序)时进 入休眠模式或深度休眠模式。
• 立即进入
执行 WFI 指令,MCU 将立即进入休眠模式(SLEEPDEEP 为 0 时)或深度休眠模式(SLEEPDEEP 为 1 时)
• 退出时进入
将 SLEEPONEXIT 位置 1,当退出最低优先级的中断服务程序后,MCU 会进入休眠模式(SLEEPDEEP 为 0 时) 或深度休眠模式(SLEEPDEEP 为 1 时),而不需执行 WFI 指令 。

在深度休眠模式下,系统将自动关闭高速时钟。如用户需要在深度休眠模式下使部分外设仍保持运行,则须在进入深度休眠模式前,启动相应的低速时钟并将该外设时钟设置为此低速时钟。

3.退出休眠模式或深度休眠模式
在休眠模式或深度休眠模式下,均可通过中断来唤醒 CPU,返回到运行模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用户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执行 WFI 命令进入休眠(包括深度休眠),则需要比此中断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才能唤醒 CPU,因此,我们强烈建议用户在准备进入休眠前,应先处理完所有中断服务程序,并且清除所有中断请求和中断标志。
使用中断退出休眠模式,用户必须在进入休眠(包括深度休眠)前使能此中断的允许位。
中断唤醒退出深度休眠模式时,CPU 运行状态与退出休眠模式相同。

4.UART控制深度休眠模式
UART控制器工作在双时钟域下,支持在深度休眠模式下进行正常的数据收发,并通过接收完成中断唤醒 MCU回到运行模式。
如果设置了传输时钟 UCLK来源为低速时钟,当系统进入深度休眠模式后,高速时钟将停止,低速时钟保持运行,UART仍可以进行正常的数据收发(波特率仅支持 2400 bps、4800 bps 和 9600 bps)。 要实现深度休眠模式下使用 UART 唤醒功能,需在进入深度休眠模式之前使能 UART 接收完成中断(即设置 UARTx_IER.RC 为 1),数据接收完成时,接收完成中断将唤醒MCU恢复到运行模式。
如果设置了传输时钟 UCLK 来源为高速时钟,当系统进入深度休眠模式后,高速时钟会停止运行,UAR不会接收数据。此时,仍可通过GPIO中断唤醒 MCU,实现在深度休眠模式下接收数据,参考配置步骤如下:
步骤 1:使能 UARTx_RXD 对应引脚的 GPIO 下降沿中断;
步骤 2:设置 UARTx_CR1.START 为 1,选择 RXD 信号起始位判定方式为低电平;
步骤 3:使能 UART 接收(即设置 UARTx_CR1.RXEN 为 1);
步骤 4:进入深度休眠模式;
步骤 5:等待主机发送数据,产生 GPIO 下降沿中断,唤醒 MCU;
步骤 6:关闭 RXD 对应引脚的 GPIO 中断功能,等待 RXD 接收完成。

二、实例演示:UART深度休眠模式示例(传输时钟为LSI)
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进入深度休眠模式,PC发送数据可唤醒MCU,唤醒后UART轮询接收数据,并存储到TxRxBuffer缓冲区,UART接收到'\n'后不再接收数据,然后将TxRxBuffer缓冲区中的数据回传至PC。传输结束后,LED1闪烁5s,并再次进入深度休眠模式。
1.外设时钟使能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InitTick(8000000); //复位后延时
    SysTickDelay(1000);
    RCC_HSI_Enable(RCC_HSIOSC_DIV6); //SYSCLK = HSI = 8MHz = HCLK = PCLK
    RCC_LSI_Enable();
    RCC_AHBPeriphClk_Enable(DEBUG_UART_GPIO_CLK | RCC_AHB_PERIPH_GPIOC, ENABLE);
    DEBUG_UART_APBClkENx(DEBUG_UART_CLK, ENABLE); //外设时钟使能
}
2.配置GPIO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DEBUG_UART_AFTX; //UART TX RX 复用
    DEBUG_UART_AFRX;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DEBUG_U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DEBUG_U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DEBUG_U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_PULLUP;
    GPIO_Init(DEBUG_U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3; //PC3 LED1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CW_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PC03_SETLOW();
}
3.配置UART
void UART_Configuration(void)
{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ure = {0};

    UART_InitStructure.UART_BaudRate = UARTyz_BaudRate; // 波特率
    UART_InitStructure.UART_Over = UART_Over_sp; // 专用采样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ource = UART_Source_LSI; // 传输时钟源LSI
    UART_InitStructure.UART_UclkFreq = UARTyz_UclkFreq; // 传输时钟UCLK频率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tartBit = UART_StartBit_FE; // 起始位判定方式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 停止位长度
    UART_InitStructure.UART_Parity = UART_Parity_No ; // 校验方式
    UART_InitStructure.U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ART_InitStructure.UART_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 发送/接收使能
UART_Init(DEBUG_UARTx, &UART_InitStructure);
}
4.配置低功耗模式
void PWR_Configuration(void)
{
    PWR_InitTypeDef PWR_InitStructure = {0};//低功耗模式配置结构体指针
    PWR_InitStructure.PWR_Sevonpend = PWR_Sevonpend_Disable;
    PWR_InitStructure.PWR_SleepDeep = PWR_SleepDeep_Enable; //Deep Sleep使能
    PWR_InitStructure.PWR_SleepOnExit = PWR_SleepOnExit_Disable;
    PWR_Config(&PWR_InitStructure);// 低功耗模式配置
}
void PWR_GotoLpmMode(void)//进入睡眠模式
{
    __WFI();
}
5.配置NVIC中断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SetPriority(DEBUG_UART_IRQ, 0); //优先级,无优先级分组
    NVIC_EnableIRQ(DEBUG_UART_IRQ); //UARTx中断使能
}
void UART2_UART5_IRQHandler(void)
{
if(UART_GetITStatus(CW_UART5, UART_IT_RC) != RESET)
    {
        UART_ClearITPendingBit(CW_UART5, UART_IT_RC);
}
}
6.发送8位数组
void UART_SendBuf_Polling(UART_TypeDef* UARTx, uint8_t *TxBuf, uint8_t TxCnt)
{
    while(TxCnt)
    {
        UART_SendData_8bit(UARTx, *TxBuf);
        while(UART_GetFlagStatus(UARTx, UART_FLAG_TXE) == RESET);
        TxBuf++;
        TxCnt--;
    }
    while(UART_GetFlagStatus(UARTx, UART_FLAG_TXBUSY) == SET);
}
7.接收8位数组
uint8_t UART_RecvBuf_Polling(UART_TypeDef* UARTx, uint8_t *RxBuf)
{
    uint8_t RxCnt = 0;
    RxBuf[RxCnt] = UART_ReceiveData_8bit(UARTx);
    RxCnt++;
    do
    {
        while(UART_GetFlagStatus(UARTx, UART_FLAG_RC) == RESET); //等待RC
        UART_ClearFlag(UARTx, UART_FLAG_RC); //清RC
        if(UART_GetFlagStatus(UARTx, UART_FLAG_PE|UART_FLAG_FE)) //ERROR: PE or FE
        {
            UART_ClearFlag(UARTx, UART_FLAG_PE|UART_FLAG_FE);
            RxCnt = 0x00;
        }
        else
        {
            RxBuf[RxCnt] = UART_ReceiveData_8bit(UARTx);
            RxCnt++;
        }
    }
    while(RxBuf[RxCnt-1] != '\n');
    return RxCnt;
}
8.主程序
int32_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配置RCC
    GPIO_Configuration();//配置GPIO
    UART_Configuration();//配置UART
    PWR_Configuration();//配置低功耗模式
    NVIC_Configuration();//配置NVIC
    InitTick(HCLKFREQ); //初始化SysTick
    RCC_WAKEUPCLK_Config(RCC_SYSCTRL_WAKEUPCLKDIS); //DeepSleep唤醒时,保持原系统时钟来源

    UART_SendString(DEBUG_UARTx, "\r\nCW32L083 UART DeepSleep mode LSE/LSI\r\n");
    while(1)
    {
        //进入深度休眠模式
        UART_SendString(DEBUG_UARTx, "\r\nEnter DeepSleep mode\r\n");
        UART_SendString(DEBUG_UARTx, "\r\nPC send data to wake up MCU\r\n");
        UART_ITConfig(DEBUG_UARTx, UART_IT_RC, ENABLE); //使能UARTx RC中断
        PWR_GotoLpmMode();
        UART_ITConfig(CW_UART5, UART_IT_RC, DISABLE); //失能UARTx RC中断
        //唤醒后轮询收发
        TxRxBufferSize = UART_RecvBuf_Polling(DEBUG_UARTx, TxRxBuffer);
        UART_SendBuf_Polling(DEBUG_UARTx, TxRxBuffer, TxRxBufferSize);
        for(int i = 0; i<10; i++)  //闪灯
        {
            PC03_TOG();
            SysTickDelay(500);
        }
    }
}
9.测试结果
结果显示,通过PC发送123456后唤醒MCU, 唤醒后UART轮询接收数据,并存储到TxRxBuffer缓冲区,UART接收到'\n'后不再接收数据,然后将TxRxBuffer缓冲区中的数据回传至PC收到123456。传输结束后,LED1闪烁5s,并再次进入深度休眠模式。

网友A:
发现高手们都喜欢用do while.

网友B:
高手与高手之间是心灵相通的吧,哈哈

网友C:
这个功能好,串口唤醒MCU。

网友D:
这功能强悍

网友E(2023-07-05):
降低电压可以减少电路中的能量消耗

网友F:
使用UART通信时,可以利用中断功能来减少CPU的功耗。

网友G:
通过减小波特率,可以降低数据传输时钟的频率,从而减少电路中的功耗。

网友H:
能在低功耗模式下使用CW32 的串口吗

网友I:
可以增加UART通信的空闲时间,即在数据传输之间添加额外的延迟。

网友J:
需要通信时,可以通过唤醒中断或其他触发机制将UART模块重新唤醒。

网友K:
降低UART的传输速率可以减少功耗。

网友L:
可以让UART在空闲状态下更长时间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M:
将不需要进行通信的UART模块置于睡眠状态可以节省能量。

网友N:
当UART不需要传输数据时,可以通过关闭发送和接收功能来降低功耗。

网友E:
可以降低数据传输时钟的频率,从而减少电路中的功耗。

网友O:
低功耗实现方法取决于所使用的UART芯片或模块的规格和特性

网友P:
在传输数据时根据接收端的缓冲区状态来控制数据流量。这可以有效地减少数据丢失和冗余传输

网友Q(2023-08-16):
引用 网友R:
进入深度休眠模式后UAR不会接收数据

UART可以接收数据的。因为UART工作时钟为LSI,CW32进入DeepSleep之后,LSI正常工作。如果PC端发送数据,UART的RX中断将唤醒MCU,从而进入UART的RX ISR,正常接收数据。

网友S(2023-09-27):
CW32L083 支持三种工作模式
• 运行模式(Active mode)
• 休眠模式(Sleep mode)
• 深度休眠模式(DeepSleep mode)

网友T:
大部分芯片都会有低功耗模式,以CW32L083为例,它就是一个32位低功耗微控制器。

网友U(2023-12-20):
低功耗设计是考研的系统设计,不是单纯的一个劲问题。

网友(2024-06-20):
串口还可以跑在低功耗模式下。

网友V:
降低uart的传输速率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W:
使用uart通信时,中断功能可用于降低cpu的功耗。

网友X:
主人和主人之间是心有灵犀的,哈哈

网友Y(2024-08-01):
通过降低波特率,可以降低数据传输时钟的频率,从而降低电路的功耗。

网友Z:
低功耗串口唤醒MCU

网友AA(2024-09-26):
CW32L083 支持三种工作模式,由内嵌的电源管理模块自动完成电源的统一管理

网友AB(2024-10-26):
串口唤醒MCU的话,可以用在门锁这种方案上,比如指纹唤醒门锁之类的

网友AC(2024-12-13):
我可以在低功耗模式下使用cw32的串行端口吗

网友AD:
降低uart的传输速率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Q:
引用 网友AC:
我可以在低功耗模式下使用cw32的串行端口吗

当然可以!关于低功耗模式下如何使用cw32的UART,请参考固件库中UART的例程。

网友V:
允许uart在空闲时更长时间地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AE:
串行端口也可以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

网友AF:
高手之间有心连心,哈哈,

网友AG:
如果串口唤醒mcu,可以用在门锁解决方案中,比如指纹唤醒门锁之类的

网友AH:
串行端口也可以在低功耗模式下工作。,

网友AI(2025-01-15):
大师之间是有心灵相通的吧?哈哈的笑

网友AJ(2025-02-16):
大师之间是有精神联系的吧?大笑,

网友AK:
低功耗唤醒只允许到9600嚒

网友AL:
串口能以低功耗模式运行,这样不仅能节省电量,还能保持设备正常运行

网友AM:
在需要通信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中断或触发机制来唤醒UART模块,使其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AN:
将不需要通信的UART模块设置为休眠模式可以节省能源。这样,不仅可以延长设备的电池寿命,还能降低功耗。

网友AO:
降低速率意味着更少的通信数据量,从而减小功耗。

网友AC:
低功耗设计不仅为节能减碳考虑,更是对整个系统设计与性能优化的深度探究。

网友AP(2025-04-02):
用中断控制UART,CPU只处理数据这样并行比较好。

网友AQ:
降低波特率就像减速开车,消耗的电力就少了。

网友AH:
降低波特率一般可以节省能耗,现在也有低功耗的串口。

网友AR:
波特率越高,空闲时间越短;发送空字符可以手动插入延时。

网友AS:
延长UART空闲时低功耗模式,可以调整波特率或使用软件模拟空闲状态。

网友AT:
延长UART空闲状态,可以减少功耗,但需注意数据传输的实时性。

网友V:
降低传输速率,电池更耐用。

网友AF:
串口低功耗在一些场景下也是挺需要的。

网友AU:
USB有低功耗的吗?好像没见过

网友AV:
串口有很多个中断,要根据情况使用

网友AW(2025-05-11):
关闭UART发送和接收功能,可以减少功耗

网友AX:
接收缓冲区满了就慢点发,缓冲区空了就快点发,防止数据丢失和重复。

网友AY:
串口在省电模式下还能通讯,但要确保设置正确。

网友AZ:
降低UART速度,就像汽车慢速行驶,省油一样,能减少单片机功耗。

网友BA(2025-06-12):
单片机工程师间默契,交流技术,共享喜悦。

网友AE:
串口唤醒MCU在门锁上应用广泛,可实现指纹等智能识别唤醒,提高安全性和便捷性。

网友W:
嗯,大师间确实可能有某种精神共鸣,就像大笑能感染一样。

网友BB:
哈哈,大师们可能确实有心灵感应,笑得这么默契。

网友AI:
通信时,通过中断或触发唤醒UART,恢复其正常运作,提升通信效率。

网友AG(2025-07-12):
单片机的串行端口在低功耗模式下仍能工作,这意味着它能在节省电力的同时,完成数据传输。

网友AN(2025-09-02):
CW32 UART在低功耗模式下,通过关闭UART的时钟,降低电流消耗,适用于电池供电设备。

网友AC:
使用中断控制UART可以让CPU并行处理其他任务,提高效率。

网友AH:
是的,大师间可能有某种精神共鸣,如同心有灵犀,无需多言。

网友Y:
在UART通信中,开启中断可以让CPU在数据传输时休息,降低功耗。

网友AT:
减慢UART速率能降低功耗,因为传输速率降低,电路活动减少,能耗相应降低。

网友AL:
延长UART空闲进入低功耗模式,可设置相关寄存器或使用低功耗模式功能。

网友BB:
选择合适的低功耗UART芯片或模块是实现低功耗的关键,需根据其规格和特性来优化设计。

网友BC:
降低UART传输速率确实能减少功耗,因为数据传输速度慢,CPU和UART模块的工作频率降低。

网友AM:
CW32单片机支持低功耗模式,串口也可以在低功耗模式下工作。但要确保串口中断和唤醒配置正确。

网友BA(2025-10-03):
降低电压能有效降低电流,从而减少电能转化为热能的损失,节约能量。

网友W:
在单片机应用中,串口中断众多,需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中断类型,如接收或发送中断,以优化程序执行效率。

网友W:
唤醒UART模块方法:使用中断或触发机制。

网友AG:
关闭不用的UART模块到睡眠模式,就像关灯一样省电。

网友AO:
这可能是因为9600波特率下数据传输效率较高,适合低功耗环境。

网友AV:
关闭UART发送接收功能可减少功耗,类似关闭不用的电器省电。

网友BD:
用UART中断减少CPU等待时间,降低能耗。

网友AQ:
单片机工程师理解电路与硬件,与大师间心灵相通是情感共鸣,共享智慧火花。

网友AJ:
芯片的休眠模式对节省电量有重要作用,cw32l083作为低功耗MCU,适合电池供电的设备。

网友AU:
大师间的精神共鸣类似于大笑的感染力,让人产生共鸣。

网友AF:
降低波特率使传输频率减慢,相应减少能耗。

网友AE:
启用UART中断,CPU忙里偷闲,节能降耗,小懒人策略也适用科技。

网友V:
低功耗模式下的串口运行,意味着在不影响通信的前提下,降低了单片机的功耗,适合电池供电设备。

网友BE:
这描述挺浪漫的,单片机界也需要这样默契的配合。

网友AX:
工程师们一起探讨单片机技术,享受团队合作的乐趣。

网友AZ:
延长UART空闲可降功耗,但要确保数据传输不会延迟。

网友X:
用串口唤醒MCU在门锁方案中很实用,例如指纹锁可利用此技术实现低功耗待机。

网友BF:
降低UART传输速率确实可以减少功耗,因为速率慢意味着电流消耗减少。

网友AY(2025-11-05):
减慢速度可减少数据传输,降低能耗。

网友BG:
在休眠 / 深度休眠状态下维持必要的通信能力

网友AD:
USB设备通常都有低功耗模式,不过得看具体型号和实现。你没见过可能是市场上种类不多或者你不熟悉。

网友AI:
通过设置UART中断,CPU不再忙等数据,而是在数据到达时通过中断处理,从而减少能耗。

网友AS:
单片机串口即使在省电模式也能工作,方便节能控制。

网友AR:
看来这帮高手间默契度挺高,共享着某种默契的笑点。

网友AP:
减小电压能让电流变小,减少电变成热浪费,节能。

网友BH(2025-12-17):
控制发送速率,满缓冲降速,空缓冲提速,确保数据不丢不重。

网友S:
在休眠模式或深度休眠模式下,均可通过中断来唤醒 CPU,返回到运行模式。

网友AW:
中断控制UART让CPU在处理UART通信时能同时处理其他任务,提升整体效率。

网友S(2026-02-28):
三种工作模式的切换机制,对我们在便携式产品设计中的功耗优化很有帮助。

网友S:
通过WFI指令和系统控制寄存器的配置,可以灵活地让MCU进入休眠或深度休眠模式,这种设计确实为嵌入式开发人员提供了更多的功耗管理选择。

网友S:
深度休眠模式下自动关闭高速时钟这一点非常实用,同时还能通过低速时钟保持部分外设运行

网友S:
UART在深度休眠模式下仍能工作的设计很巧妙,尤其是通过低速时钟实现2400到9600波特率的数据收发,非常适合低功耗通信场景。

网友S:
通过GPIO中断唤醒配合UART接收的方法,为高速时钟关闭时的数据接收提供了另一种可行方案,灵活性很高。

网友S:
CW32L083这种支持多级低功耗模式并能快速唤醒的特性,能显著延长产品的续航时间。

网友S:
关于UART唤醒的配置步骤写得非常具体,尤其是RXD引脚下降沿中断的设置,对实际开发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网友S:
支持低功耗运行并通过软件灵活控制的方式,正是当前物联网终端设备设计中所需要的核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