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普拉斯的elf后缀名文件怎么烧录?

楼主(2023-05-22):
后缀名为 .elf 的烧录文件,怎么烧进CY8C5268AXI-LP047芯片?要用什么编译软件?

网友A:
这个帖子貌似在讨论一个话题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 ... 4%BB%B6/td-p/443920 也给出了答案,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2023-10-12):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貌似在讨论一个话题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PSoC-5-3-1/%E6%80%8E%E4%B9%88%E7%83%A7% ...

感谢

网友C(2024-01-24):
将生成的 .elf 文件烧录到 CY8C5268AXI-LP047 芯片中。这通常通过 JTAG 或 SWD 接口完成,使用 PSoC Creator IDE 中的烧录工具。

网友D:
可以直接通过elf进行烧录,也可以转换成hex文件进行烧录。

网友E:
通常通过 JTAG 或 SWD 接口完成

网友F:
换成hex文件进行烧录

网友G:
还是使用SWD方式烧录比较方便一些,毕竟几根线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H:
SWD 接口完成

网友I:
SWD方式烧录比较方便一些

网友J:
通过 JTAG 或 SWD 接口完成,使用 PSoC Creator IDE 中的烧录工具。

网友K:
估计用jlink就可以直接烧录吧

网友L:
.elf啊?能不能生成.bin或者hex啊?

网友M:
这赛普拉斯的芯片?好像烧录确实有些费劲

网友N:
应该可以用jlink烧录,jlink应该支持

网友O:
我觉得你可以转换一下烧录文件格式才行

网友P(2024-02-28):
直接用烧录工具就可以

网友Q:
下载软件是programmer,开发环境是psoc creator

网友R:
赛普拉斯提供自家的集成开发环境(IDE),如PSoC Creator,它包含了对.elf文件进行编程的全套工具链。

网友S:
如果不使用官方IDE,可以使用第三方工具如OpenOCD、Segger J-Link等配合相应的软件来烧录.elf文件,但可能需要手动将.elf文件转换成对应的烧录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