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监测中继采集仪使用MODBUS协议进行通信

楼主(2023-05-22):
工程监测无线中继采集仪使用MODBUS协议进行通信

工程监测无线中继采集仪的参数读写可以使用MODBUS协议来进行通信。

MODBUS协议是一种工业通信协议,用于在工业自动化领域进行通信和数据交换。它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可以用于多种不同的传输介质,如串口、以太网、无线电等。

以下是参数读写的步骤:

确定MODBUS从站地址和通信方式(RTU或ASCII)。

找到需要读写的参数在MODBUS寄存器中的地址和数据类型(如16位整数、32位浮点数等)。

使用MODBUS读写指令(如读保持寄存器、写单个寄存器等)来读写参数。

解析读取到的参数数据或将要写入的参数数据进行格式转换,以保证数据的正确性。

处理读写操作的结果,如检查错误码、超时等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参数读写操作之前,需要先建立连接并确认通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