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tmr例程中 tmr1输出PWM是三角波,想要矩形波

楼主(2023-05-22):
型号是AT32F421,TSSOP20的封装,引脚是PA9,tmr1,例程用的是    7_pwm_output    ,输出的是三角波,我想要矩形波
怎么做?

网友A:
7_pwm_output输出的就是方波,你三角波截图发一下看看

网友B:
应该是方波,不知道楼主怎么出的三角波啊  上个图形看看吧

网友C:
当然  是可以输出三角波的,估计是楼主的配置出现问题了

网友D:
楼主贴一下配置代码  这种问题肯定是配置的问题了

网友E:
估计是楼主把定时器的模式给配置错了

网友F:
定时器本身有输出锯齿波的输出模式吗?

网友G:
定时器配置的时候找一个步长的配置 把这个参数改大一点

网友H:
矩形波比及三角波简单吧

楼主(2023-12-13):
忘记了,抱歉,那个问题解决了,示波器测试点有问题,是矩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