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带RFC功能的型号吗?

楼主(2023-05-22):
请问有带RFC(阻频转换)功能的型号吗?

楼主:
带阻频转换,用来测量 温充,湿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阻频转换,用来测量 温充,湿度

电子体温计。台湾的半导体公司有这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体温计。台湾的半导体公司有这种东西

我找遍了台湾半导体,都是4位比较多,还是要邦定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遍了台湾半导体,都是4位比较多,还是要邦定的那种.

MICROCHIP

网友B:
十速的有

网友C:
将电阻放在RC回路中就可以做到。

楼主:
十速是有,但贵,要2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电阻放在RC回路中就可以做到。

软件模拟也考虑过,误差偏大

网友D(2023-07-26):
找不到太合适的,就十速

网友E:
找不到太合适的,建议找代理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