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 学院 – 真随机数生成器 (TRNG)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6-06):
真随机数是依赖于物理随机数生成器的。使用较多的就是电子元件中的噪音等较为高级、复杂的物理过程来生成。

网友B:
使用物理性随机数发生器生成的真随机数,可以说是完美再现了生活中的真正的“随机”,也可以称为绝对的公平

网友C:
计算机中的随机函数是按照一定算法模拟产生的,其结果是确定的,是可见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个可预见的结果其出现的概率是100%。所以用计算机随机函数所产生的“随机数”并不随机,是伪随机数

网友D:
伪随机数其实是有规律的。只不过这个规律周期比较长,但还是可以预测的

网友E:
不知道文档中有没有介绍这个 真随机数生成器 的实现原理是什么

网友F:
计算机内存双态触发器作为随机的一个额外层,触发器可随机的在1或0状态中切换,在切换之前,触发器处于行为无法预测的“亚稳态”

网友G:
真随机数?这个是通过什么实现的。

网友H:
感觉以前用的都是伪随机数。因为一上电随机数值都一样。

网友I:
下载来看看,以后应该可以用到。

网友J:
真伪随机数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K:
不是用的C语言函数库生产的吧

网友L:
还有伪随机数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