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220VAC转5VDC电源模块可以直接给单片机供电吗?

楼主(2023-05-22):
大家好,

请问某宝上卖的220VAC转5VDC的电源模块,可以直接用来给5V单片机供电吗?
我意思是,还需不需要增加大容量滤波电容之类的?如需增加,大概需要增加多大的电容?心理上总感觉这种模块通过220V整流后纹波会很大,会对单片机有影响,但又不知道这种感觉对不对。

因为以前都是整流后先给到7805这种LDO后再输出5V给单片机,心理上总觉得LDO输出的5V电源纹波更小,更干净,开关电源开关噪声大,电源不干净,已经搞成强迫症了,看到开关电源就觉得“不干净”。。

这款开关电源参数如下,大家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可以直接用来给5V单片机供电。没问题。单片机电流很小。

网友B:
这得看你用在什么产品上,模块不是写了嘛,纹波小于80毫伏,不放心可以找个示波器测一下。而且在没有模拟电路的情况下单片机对纹波要求也不高。其实个人觉得你的重点不是考虑纹波,而是考虑保护电路,淘宝上的模块设计用料可能会比较次,所以做好EMC才是关键。当然,如果只是设计玩玩,或者消费品,直接用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可以,开关电源不要随意增加大电容,有可能会不正常的。
我一般会在VCC与GND并联一个5.6V稳压管。

网友D:
质量不好的开关电源会过冲,上电瞬间电压会高于额定值

网友E:
不放心的话,可以选6V输出,然后加保险丝、7V稳压管、LDO,这样万一开关电源坏了,也不会损坏单片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放心的话,可以选6V输出,然后加保险丝、7V稳压管、LDO,这样万一开关电源坏了,也不会损坏单片机 ...

这些模块真不如上个帖子说的变压器可靠。楼主问了变压器的问题,又不满意要用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模块真不如上个帖子说的变压器可靠。楼主问了变压器的问题,又不满意要用开关电源。 ...

你说的非常对,变压器肯定是最可靠的,而且电路简单,但是变压器对于大电流不是很方便,上到1A后就需要很大的变压器,对于PCB而言不方便安装

网友G:
随便找个手机的充电头比这强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可以,开关电源不要随意增加大电容,有可能会不正常的。
我一般会在VCC与GND并联一个5.6V稳压管。 ...

好习惯

网友I:
这个模块可以用的 没问题

网友H:
一般会在单片机电源前串一个非常小的电阻,1欧姆以下,后面再带一个小电容,通常1-10uF

网友J:
在单片机电源前串一个1欧姆电阻,再带一个1uF小电容……

网友K:
学习了,感觉稳压管和加阻容都不错

网友L:
可以,但是要看你的产品在电磁兼容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比如浪涌、群脉冲等,如果有要求的话,最好是用隔离性AC-DC,然后输入端加保护。

网友M:
只要电流输出能力够就行。MCU对电源纹波不敏感,但若是系统内含有模拟电路、高频电路之类,那就要分析纹波参数是否满足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