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疑问请教

楼主:
我想做一个3.7转12的升压电路,用的AX5302文档中给出的电路,在空载的时候输出没问题,但是接上负载输出降低的同时,mos发热很严重,这是什么原因,以及怎么解决?连接负载端后输出只有5V。

网友A(2023-05-23):
不会是负载太小了吧

网友B(点评):
不会吧,要是如此该电路岂不无法空载运行?

网友C:
电感饱和了,换饱和电流大的电感。

网友B(点评):
有坛友表示散热片不够大也会造成这种情况,不知是不是?

网友D:
1 明确下负载多少?
2 输入电流是否够?用的什么供电?
3 MOS型号是否选对

网友D:
4 PCB布局如何?散热有没有加大?
5 电感用的什么型号,电流多少?

网友D:
6 一般不要截个手册图,要自己的 说不定自己认为对的 网友一看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B(点评):
谢谢坛友的建议,我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