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烧写以后灯不闪的问题

楼主:
我自己打板子搞了个ATMEGA48的小板子。好多年了。
现在有一个出问题。
先贴出原理图:

我写了一个闪灯的程序,其中一块板子灯可以闪,另外一块不闪,一直亮。
是不是那个管脚坏了?请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2023-05-23):
1,可以将两个板子和芯片交换做一下测试。
2,对于那个有疑问的板子做一下软硬件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将两个板子和芯片交换做一下测试。
2,对于那个有疑问的板子做一下软硬件调试。 ...

让我把芯片搞下来太难了,我焊工不行。

网友B(点评):
是不是焊工不行造成的,检查一下线路再说。

网友C:
确保芯片来路正规的前提下, 拿个示波器测一下信号呗? 看看是不是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保芯片来路正规的前提下, 拿个示波器测一下信号呗? 看看是不是虚焊? ...

我烧了闪灯的程序,那块好板子用万用表可以测出高低电平变化。
坏的那个电压基本不变。不过偶尔亮一下,一会又灭了,没规律。

楼主:
我把芯片四面的脚都过了一遍锡,居然好了。真可能是虚焊。谢谢各位

楼主(2023-07-13):
搞好了,就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