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52功耗问题

楼主(2023-05-23):
因为系统要求产品为超低功耗所以选择了STM32L552,看指标 在RUN 模式下为106uA/MHZ 但是我实际测试下来,用STM32CUBE 做的  2MHZ 系统的电流为0.89mA 16M 为2.62MA 差异太大,我什么外设都没开,硬件也是只焊接了CPU,其他什么都没有,set all free pins as analog 也是设置了,
另外在2M HZ 的时候 我用CPU 做 FFT  64 时间为 20ms 跟之前用其他MCU 做出来的差异太大,
请问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还是我哪里做的不对

网友A:
频率低了性能有下降不是很正常

网友B:
你的芯片IO都是怎么配置的啊?

网友C:
你是测试的整板电流,还是单独MCU的电流啊?

网友D:
你这测量的是不是总电流啊

网友E:
其实你用的电源芯片之类的都是有功耗在里面的

网友F:
你这个功耗属实有点差别大了

网友G:
外设开不开无所谓,你IO怎么配置的需要说一下的

网友H:
芯片你烧录的什么程序啊?

网友I:
如果想要测试功耗,建议IO设置成输入模式

网友J:
2M的主频是不是有点低啊

网友K:
L552一般都是应用在什么场合啊?

网友L:
你用的cubemx生成的工程么?它生成的工程有冗余,比较难降低功耗